ABB变频器
求助:ACS510在传动中的问题

楼主(2006-07-24):
本人购买的是ACS510-01-017A-4变频器,用于7.5KW电机传动,采用标准宏,远程控制(按钮启动,可调电阻调速),变频器在升到18HZ左右后就不再上升,整个过程电机不能运行,但负载不大,变频器也无故障显示,但如果去掉负载则能够正常运行,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负载太大了吧

楼主:
负载不大,手可以盘动!电机也是好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参照前面同行提出的相同问题,将特性曲线由平方型改为线性,谢谢!

网友B:
建议将2605改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