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plc400,profibus掉站问题

楼主(2006-07-24):
我公司用的是西门子400cpu,通过profibus总线控制,只有一条bus线简单串联,从cpu连接到下面各个从
站(共六个),前段时间产生过几次掉站(六个从站全部掉),检查从cpu过来地第一个从站bus接头没有
问题(之后还发生掉站),后来检查第二个从站接头,发现bus线的屏蔽线有些碰到了铜线,请问这是否
会引起掉站呢?还有就是如果离cpu近的从站接头掉站的话是否会引起全部从站掉站?以及中间的某个从
站接头掉站的话是否引起全部从站掉站?初学者再问个简单的问题:某个从站的某个I/O模块松动或者故
障是否会引起掉站?是单单这个从站掉站还是所有从站掉呢?
此事特急,本人菜鸟水平有限,请各位专家帮我分析一下,小徒跪拜!

楼主:
高手们呢?

网友A:
检查通讯模块.

网友B:
首先你要知道PROFIBUS-DP是一个什么样的网?PROFIBUS是一个令牌网也就是它是从低地址向高地址读取的,假如13号是你的低地址的站出了问题的话那么你后面跟的14号站也就不会通.并不能理解为简单的串联电路.如果你的某个站I/O摸块松动或故障的话是会引起BUS故障.

网友C:
我个人认为IO模块松动是不会影响通讯的,有可能你的通讯接头产生了损坏,这样有可能导致整个网络的中断。

网友D:
可能你的通讯接头产生了损坏,这样有可能导致整个网络的中断

网友E:
一个站问题是不会影响到其他站的

网友C:
我不同意楼上的说法。我做通讯的时候是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尤其是最后一个站点。一般是通讯接头损坏,我觉得你趁着工厂休息的时候,一个站一个站的查。方法是把PROFIBUS通讯接头的SWITCH拨到ON上。

网友F:
I/O模块故障会引起CPU停
但是在硬件组态里面可以不选择
第一个从站掉后面的当然会掉,中间的也一样
但是可以在程序添加OB模块,即使掉站也不停CPU
本人愚见

网友D:
高手呢
密切关注!!!!!!!!!!

网友G:
其实我认为如果全掉的话,可能与最后一个DP 有关系,因为只有最后一个提供电阻

网友H:
我见过只掉中间一个,而其他没市事的情况

网友I:
從中控出引出的6個從站,應該處於並聯在關係,就是各個站互不影響,只有這樣才好

网友J:
我现在就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而且,只掉中间一个

网友K:
如果是通讯线有短路的现象的话,会出现通讯终断,但你最好查查DP头和通讯线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干扰的问题,有时出现通讯故障就是干扰影起的。

楼主:
前些天做了一个实验,把单个模块(普通i\o模块,非电源模块)拿下来只有本站通讯故障,并不影响其它站。
这两段看不懂,达人解释一下:
1、首先你要知道PROFIBUS-DP是一个什么样的网?PROFIBUS是一个令牌网也就是它是从低地址向高地址读取的,假如13号是你的低地址的站出了问题的话那么你后面跟的14号站也就不会通.并不能理解为简单的串联电路.如果你的某个站I/O摸块松动或故障的话是会引起BUS故障.
2、從中控出引出的6個從站,應該處於並聯在關係,就是各個站互不影響,只有這樣才好
3、我现在就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而且,只掉中间一个。
谢谢!

楼主:
啊牛花:
I/O模块故障会引起CPU停
但是在硬件组态里面可以不选择
第一个从站掉后面的当然会掉,中间的也一样
但是可以在程序添加OB模块,即使掉站也不停CPU
本人愚见
你的意思是中间掉的时候,也是全部从站都掉吗?

网友L:
不知道你的从站设备是什么?我以前用过300+200,也出现过较多问题。
我觉得通常单一的站点不会影响到其他站点。线路的问题到可能一直影响一串,包括终端电阻,还有干扰严重时也会这样。bbangel一个一个DP-switch分段观察的方法不错,通常第一站线路错误几率很少,这个方法也可以关掉后段受干扰站点。

网友M:
我公司用的是S7-400+S7-300+ET200,现在偶而也出现某一个BUS报警故障,导致正条线停机,检查了故障所在BUS线的所有插头及电缆接的情况,没有问题!在出现故障时,复位后可以马上开机。曾经几个部位,因为有震动导致,处理后好!

楼主:
请问Domi:终端电阻是什么?
我公司用的是s7400+ET200,我是楼主。

网友N(2008-01-21):
此掉站现象为强电干扰或信号弱所致,元件坏的可能性很小,我公司用的是S7-400+s7300+变频器共20个站。主站416CPU。如信号弱可增加中继器。排除电磁干扰可进行接地或更换网线避开强电。浅谈。

网友O:
线一定要按要求接,如信号弱可增加中继器

网友P:
楼上有些搞错了吧。
低地址节点掉,对高地址节点没有任何影响的。

楼主检查线路没有问题后,把速率调低点试试。

网友Q:
profibus-dp是一种混合协议现场总线。它可以实现主主通讯也可以实现主从通讯,主站之间采用令牌方式按一定的时间间隔循环传递令牌,得到令牌的主站可以进行主站想要干的工作。而主从之间是采用轮询的方式与从站之间交换数据。所以一个从站的通讯故障不会影响主站同其它从站的通讯,除非你在硬物理连线时第一个从站的总线连接器与其它的从站总线连接器断开了

网友(2008-02-29):
1.检查硬件组态地址和实际ET200M上的地址拨码是否一致.
2.看主从各站DP接头的终端电阻档是否正确设置.
3.挨个依次仔细查网以及路上所有DP接头的接线,具体可以用万用表量DP网两端DP头3.8端是否通,以及接地端5是否通.(做好DP接头连线非常重要,屏蔽层一定保证与DP接头的金属片很好连接)
4.上述工作都做了还不行,请考虑电磁干扰或信号不够的问题,详细见tzhguan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21 13:54:00
    此掉站现象为强电干扰或信号弱所致,元件坏的可能性很小,我公司用的是S7-400+s7300+变频器共20个站。主站416CPU。如信号弱可增加中继器。排除电磁干扰可进行接地或更换网线避开强电。浅谈。
5. 上述都OK但故障仍存在的话,想办法检查CPU以及ET200M的DP接口是否已损坏.
6.DP网络中如果你DP线及DP接头正常连接的话,不会产生中间一个站故障导致其他站故障的情况,具体原因见DP令牌方式的详细说明;单个IO模块出错,只要在PLC程序中加载必要的OB故障块CPU不会停机.

网友R:
同意楼上
很系统

网友S:
CPU是端站还是中间站,如果是端站检查终端电阻,或换个接口.如果是中间站,中断电阻OK,软件设置OK,就要怀疑模块了.

网友T:
收益非浅啊,学习了

网友U:
某个节点有故障,则自该节点以下都不能通讯。I/O模块有问题,不会影响通讯

网友V:
从站中的一个掉电会影响到主站和其它从站的通信,但可以通过在PLC程序中加入OB块,这样的话,其中一个从站掉电的话,不影响其它从站和主站通信,但主站CPU会报警

网友W:
如果是400的主站,可以加入OB82,OB85,OB86,OB87,OB122来防止CPU停机,但CPU会显示故障.

网友X:
唵也学习了,顶一个

网友I:
PROFIBUS DP 组态的并不能理解为简单的串联电路,而是一进一出,有种电路的并联味道,出现掉电问题一般是通讯接头损坏

网友W:
楼上的,那DP头损坏,一般是电阻变值吗,还是别的.

网友Y:
听大家一席话,胜过读书半年。

网友Z(2010-06-09):
我遇到的掉站情况是乱掉没有规律一下子前端掉,一下子后端掉,每个站点的接地情况较好(接地电阻为1.5欧姆)。什么原因造成,请教高手指点感谢!

网友AA:
专业解决profibus掉站问题

网友AB:
降低波特率看看,我掉过几次都是由于波特率问题引起的

网友AC:
你用的串联接法吧  就是从一个T头进出,是吗

网友AD:
1、某个站点断开了,PLC会报警,如果编程时没有插入相应中断组织块(好像是OB122吧,忘了呵呵),则PLC会停止工作,如果有了中断组织块,则PLC只是报警,仍会继续运行。

2、某个站点断开,并不会影响前后站点通讯,除非通讯接头接线松脱。本人试过将中间一台变频器的通讯接头拔出来,PLC有报警,但是继续运行,不影响前后变频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