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西门子的请教了!调用指令和跳转指令在前面的条件断开了怎么还通在那里的。请问如何在前面断开了,让输出也断开呢?

楼主(2006-07-24):
我的意思是说前面调用和跳转多断开了,可在调用和跳转指令里面的动作还保持在那里了。这样才能让他随调用和跳转指令一起断开和接通呢?
谢谢指点了···

网友A:
呵呵,你在跳转之前先复位掉他们就可以了。其实按你的想法,你不应该用跳转这个命令的。

楼主:
楼上的好啊!!
我的目的是想达到三菱的MC/MCR功能,请指教用西门子的那个指令呢?

网友B:
说得具体点,看能不能帮你

网友B:
说得具体点,看能不能保你

网友C:
一样 可以用西门子的MCR功能,具体请你查下编程手册

楼主:
楼上的我的是200的PLC里有吗 ?

网友D:
西门子本身也有MC,MCR功能的

网友E:
没有,西门子的功能其实很差

楼主:
是啊!!人家可是称顶级PLC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