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PLC选型的问题!!S414

楼主(2006-07-24):
我这里是个油库性质的站,现在想上套PLC系统,工作要求大致连接一些远传的液位,流量,温度信号,阀门的控制,消防系统的控制,可然气体探测器信号大约有340多个点!!!
现在有个西门子的供货商给提供了一个大致的型号 414-4h 322 et200
我想问这么搭配可以满足我的要求吗?
et200对400的卡件有啥要求?
下游卡件322的行不?
能不能全套配400系列的?
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A:
这样的搭配大体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的
ET200M要求400的控制器必须带有DP主站接口
只有322不够的,最起码还需要321,331,如果有调节阀,还需要332
全套配400系列可以的,但是控制距离有限制,600米以内吧.可是这样的配置太奢侈了点吧
你的要求太粗略模糊了
类似于这样的系统,电源模块,CPU模块,接口模块,输入输出模块,远程IO模块,安装机架以及连接电缆和前连接器等附件都是缺一不可的
至于怎样的配置性价比最高,不是三言两语在这里就可以说清楚的
首先要弄清楚多少路数字量和模拟量,现场的环境怎样,再估算一下主站和从站的最远距离
然后仔细看下400和300的选型手册

网友B:
你又不做冗余,通讯实时性要求不高,干嘛配400啊
另外油库,应该配防暴系列的et200is啊,cpu也是

楼主:
我这里是不能工艺上是停车的,所以还有要冗余比较 好!!!

楼主:
还有别的吗?

网友C:
建议你咨询西门子技术支持

楼主:
这个很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