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anfoss变频器对楼宇自控系统通讯总线干扰问题。

楼主(2006-07-24):
本项目楼宇自控系统采用lonworks通讯协议(采用FTT-10A),现场有的DDC与danfoss VLT6000系列变频器在一个空调机房内,变频器不工作时DDC通讯正常,而当变频器工作时会干扰DDC总线的通讯,造成控制器掉线。
在现场,DDC电源已经做了接地,但电源线局部放在弱电线槽内,变频器电源则在强电线槽内;另外查实:本项目所用变频器 典型主轴输出为37kw,不含内置射频干扰滤波器。
现在请问大家:各位认为对我DDC通讯造成干扰的主因是什么?
我能想到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是:1、整改DDC的供电线路(接地,电源线单独走管等);2、必须增加谐波滤波器。
各位有什么高见呢?如果采用第二个办法是否一定有效?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经历呢,请帮我出个主意!现急需你们的帮助!

以下是DANFOSS关于谐波滤波器的说明资料,供参考:
谐波电流对电力消耗没有直接影响,但在下述情况中会产生影响:
整个系统要处理较高的总电流时
- 增大变压器的负载(有时它需要有更大型的变压器,特别是在需要改进时)
- 增加变压器和系统的热损
- 有时要求使用更大容量的电缆、开关和保险丝由于电流较高导致电压失真较严重时
- 对连接在同一网格的电气设备而言,增加了对它们的干扰风险
较大的整流器负载(例如来自变频器)会增大谐波电流。为了避免上述后果,必须减小谐波电流。为此,变频器配备了标准的内置直流线圈,从而可将总电流降低40% 左右(与在谐波抑制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设备相比),甚至低至40-45% ThiD。
有时需要进一步的抑制(例如更新变频器时)。为此,Danfoss 提供了两种高级的谐波滤波器,即AHF05和AHF10。它们分别可以使谐波电流降低到5% 和10%左右。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说明书MG.80.BX.YY。
■谐波滤波器的订购号
谐波滤波器用于减少主电源谐波
. AHF 010:10% 电流失真
. AHF 005:5% 电流失真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不了真的很头痛啊!请高手给支着.

网友A:
除了整改线路;
1、电机接地直接连接至变频器。
2、强弱电尽量分开。或在现有线槽内加隔离板,牢固焊接在线槽内。
3、DDC和变频器的接地独立。
4、降低载波频率。默认为4.5KHZ,参考参数408。
5、AHF用于减少主电源谐波,而现在的问题可能是电磁辐射和电路耦合造成的干扰,可能会于事无补。
6、你选用的机器是RO的,楼宇系统建议你选用R3带(1A+1B)RFI的变频器。
相信自己,问题一定能解决。期待你的问题解决中!

楼主:
谢谢你,flytiger.你的意见很有价值!
关于你说的第4条:降低载波频率。默认为4.5KHZ,参考参数408
由于我是搞自控的,不太清楚变频器的参数,载波频率降低到多少不至于影响变频器正常工作呢?

网友A:
最小3.0KHZ(这种设置可以使干扰减弱,同时又不至于使电机有较大的温升)。请你和搞变频器的工程师一起讨论商量,就现场的实际安装和所选用的产品而言还有许多解决的办法可以一试。大家专业不同考虑问题的角度可能会不同。

网友B:
楼上回答的比较全面,高手呀

网友C(2008-08-17):
可能是形成接地回路。把接地重新规划

网友D(2008-11-28):
从下几方面入手:

1、通讯线用带屏蔽,而且屏蔽层一定要接地;

2、强电柜的位置与弱电箱的位置不能靠在一起,远离强电柜;

3、与变频器厂家交流下,抑制变频器的干扰。

网友E(2009-09-04):
学习中,我也遇见了相同问题。我用了一台触摸屏和37台LENZE变频器通讯,只用于调整变频器运行频率,不接电机运行良好,通讯也没问题。接上电机以后触摸屏一会就死机,现在问题还在解决中,变频器输入输出都没加电抗器和滤波器,触摸屏前端也没加直流电源滤波器,通讯为一般的屏蔽线,单端接地,屏上的接地悬空。客户太抠了,当时我也没有强烈建议用这些防干扰措施。现在看来没有的话是过不去了。

网友F(2009-12-21):
今天用PLC和DANFOSS FC51变频器通讯,变频器未运行时通讯正常,变频器启动后,通讯干扰严重。把厂家技术支持叫到现场,仍无法彻底解决。临下班决定:明天换以前用的ENC变频器。明天估计能顺利解决了。以前用ENC变频器,无论变频运行与否,通讯都正常。DANFOSS的干扰太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