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p企业板安装protool自动退出的问题

楼主(2006-07-25):
我的系统是xp,原家庭版可以安装,但现在为了安装step7v5.3重做了系统安装了xp企业板,protool6.0却无法安装了,当出现安装画面后可以选择中文,但当点击安装后屏幕上瞬间显示请稍等然后就没有任何动作退出了,请求哪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二,如何解决问题,此前系统成功的安装了step7v5.3中文版并安装了授权不知道是否是此原因。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系统跟protool6.0是不是同种语言?

网友B:
我也遇到了盼高手解答

网友C:
我用2000,step7v5.3没敢试!

网友D:
麻烦点,把V5.3卸了重装一次试试,另外protool6.0是SP2的补丁吗?有SP2的话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E(2012-03-28):
对:一粒沙关于麻烦点,把V5.3卸了重装一次试试,另外protool6.0是SP2的补丁吗?有SP2的话应该是没问题. 内容的回复:

有sp2但是也不行 依然出现那种问题

网友E:
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