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累计的详细做法

楼主(2006-07-25):
现在我想做气体的流量累计,外围给我们提供了瞬时的流量,我打算用X=X+Y这种方法,我们使用的是CONCEPT和INTOUCH的软件,我想问高手我还需要对量程什么的做一下具体的转化,还有累计程序的扫描时间我可以单独的设定吗?

网友A:
有沒有plc,使用積分方式
buf=buf+瞬時量/3600.00

AccVal=AccVal+Buf

楼主:
有PLC呀,积分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X为瞬时流量,每秒钟取一次,Y=Y+X,进行累积吗?

网友B:
concept里面就有专门的TOT块,找找吧!
建议使用复位暂停等功能!!!

网友C:
X=X+Y这种方法这个是什么作法能解释下吗?

----------------------------------------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3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

网友D:
这种方法的误差大,如果变化越大,误差也越大

网友E:
Concept软件中有专用功能块:Totalize,设置比较简单,如果自己做,最好采用Concept软件中的周期事件来实现,而不是简单的用累加方式,注意PLC的扫描时间不定会影响累加效果。

楼主:
这个块的设置是不是IN 就是外界过来的瞬时流量;PATA就是设置的参数,是什么样的参数那?还有MODE、TR-I、TR-S的具体的设置可以详细的告诉我吗?

网友F:
用Concept软件中的帮助,注意累积计算方式,是瞬时差相加或瞬时值相加,应你的实际情况而定.

参数 数据类型 意义
IN REAL 需累积的输入值
MODE Mode_TOTALIZER 操作模式
PARA Para_TOTALIZER 参数
TR_I 从autc开始输入
TR_S 开始命令
OUT 输入值的累积值(受thld值限制)
INFO info_TOTALIZER 功能块产生的附加信息
STATUS WORD 状态字
Mode_TOTALIZER数据结构描述
元素 意义
hold "1”停止累积
rst “1”重新启动功能块
Para_TOTALIZER数据结构描述
元素 意义
thld 累积的最大值
cutoff 小信号切除
info_TOTALIZER数据结构描述
元素  意义
outc      累积的总和
cter 达到累积最大值(thld)的次数

楼主:
我想问一下瞬时值相加怎吗弄?
操作模式中的两个“1”怎吗区分?
还有TR—I和TR-S很模糊呀  什么开始呀?和操作模式的功能是都相同呀

网友F:
瞬时值相加AI通道地址采集值送入累积块IN即可,
操作模式 参数 意义
Tracking TR_S=1 本参数使得outc、OUT、cter按下式计算:
                            outc=thld×cter+OUT
Reset rst=1 本参数使得OUT、outc、cter、done一并
                             置”   0”
注意:上述三种模式同时发生时优选权:跟踪(Tracking)>重新计数(Reset)>中断(hold)
TR-S设置BOOL值为”1“即累积运行。

网友G:
我希望听听楼上说的,问题细化一点!

网友H(2006-08-25):
正需要,举个例子行吗?谢谢!!

网友I:
这位老兄,能否将Intouch软件给我一份:
E-mail:cdf2005a@126.com

网友J:
好像难度比较大。我用过一个累加流量计。对瞬时流量和累加流量的设置都比较复杂,并且还用了函数之类的东西

网友F:
难度不大,你多看帮助内容,去做设置选项.我在初次使用时也觉得很难,只要你用心做会晤出相关的共同点.

楼主(2006-07-25):
现在我想做气体的流量累计,外围给我们提供了瞬时的流量,我打算用X=X+Y这种方法,我们使用的是CONCEPT和INTOUCH的软件,我想问高手我还需要对量程什么的做一下具体的转化,还有累计程序的扫描时间我可以单独的设定吗?

耷拉;

网友(2006-09-16):
这种方法的误差大

耷拉;

网友:
还可以吧!误差不是很大

耷拉;

网友:
下面引用由寒冷在 2006-9-8 11:10:00 发表的内容:
  难度不大,你多看帮助内容,去做设置选项.我在初次使用时也觉得很难,只要你用心做会晤出相关的共同点.
--------------------------------------------------------------------------------------------

网友K(2007-02-25):
举个例子好了

网友L(2007-04-28):
比较简单啊

网友M(2009-03-19):
谁编个例程传上来就好了

网友N(2009-04-28):
不一定要是累加1秒钟的,也可以100MS,200MS ........10分钟,累加一次,当然时间间隔越短流量累计就越准确,主要看你的累加控制时间

网友N:
以500MS为例  Qt为瞬时流量,Q为累计流量Ql

--------1/1 (Flow_ACC_Timer)---------------------------------TON(Flow_ACC_Timer,500MS)--------------------------------------------------------------------------------------------------------------------------------------1/1(Flow_ACC_Timer.DN)-------------GEQ(Qt,50)-------------------------------------Q=Q+Qt/7200--------------------------------------------------------------------------------------------------1  1(RESET)-------------------------------------------------------------------------------------MOV(Q,0)-----------------------------------------------------------------------就这种意思,大家应该看的明白的1/1  为常闭点, 1  1为常开点,瞬时流量>=50的时候才进行累计,根据需要啊,自己把握

网友N:
以500MS为例 Qt为瞬时流量,Q为累计流量Ql

--------1/1 (Flow_ACC_Timer)---------------------------------TON(Flow_ACC_Timer,500MS)-------

-------1/1(Flow_ACC_Timer.DN)-------------GEQ(Qt,50)------------------------Q = Q + Qt/7200-----

---------------1 1(RESET)------------------------------MOV(Q,0)------------------

就这种意思,大家应该看的明白的1/1 为常闭点, 1 1为常开点,瞬时流量>=50的时候才进行累计,根据需要啊,自己把握

网友N:
很抱歉第一行的1/1(Flow_ACC_Timer)应该为  1/1(Flow_ACC_Timer.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