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机床设计思路

楼主(2006-07-25):
    刚毕业,没搞过数控,还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怎么设计数控机床

网友A:
看你所设计的数控机床的工艺要求是什么样的了
要求不一样,思路也不样一

网友B:
安全第一
使用可靠
操作简便
维修方便

网友C:
数控机床、你指哪一类的?除电气方面,机械的呢?

网友D:
问题太宽了。你先去读前辈的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