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程序我很迷惑!!!!!

楼主(2006-07-25):
我用S7-200编了一个小程序,软件版本是V4,.0+SP3,硬件是CPU 224 CN,
将下面的程序下载到PLC中进行调试,结果让我很郁闷!
我的I0.7没有信号接入,但是Q0.0输出有5次以后就停止了,通过监控我发现C10已经触发,真奇怪,特向高手请教~

LD     SM0.1
R      C10, 1
R      M1.0, 1

LDN    M2.0
AN     M1.0
AN     M0.0
=      Q0.0

LD     Q0.0
TON    T37, +5

LD     T37
TON    T39, 1

LD     T39
O      M0.0
AN     T38
=      M0.0

LD     M0.0
TON    T38, +6

LD     I0.7
CTU    C10, 5

LD     C10
S      M1.0, 1

网友A:
不要重复法同样的帖子增加自己的积分,浪费别人的时间

网友B:
 LDN    M2.0
AN     M1.0
AN     M0.0
=      Q0.0
 这一步有误,M2.0,M1.0,M0.0都被你置1不是吗?

网友B: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

楼主:
是一开始置1没有错,但是Q0.0接通0.6秒后断开,断开0.6秒后再接通,Q0.0如果接通5次后M1.0置1,然后Q0.0将不再接通
思路是这样,但是问题的重点是:
LD     I0.7
CTU    C10, 5

LD     C10
S      M1.0, 1
在这一步里我并没有I0.7输入啊,而且C10也没有计数,但是偏偏Q0.0接通5次后就不再接通了,你说岂不奇怪?

网友C:
对200的一点都不熟悉哦,没办法

网友C:
没接触过200的,不过看程序好象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啊,想请教一下R      M1.0, 1这句指令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复位的意思啊?

楼主:
是复位的意思,从M1.0开始,一个位的复位

网友D: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3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3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3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3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3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3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

楼主:
还是没有人能解答啊?

网友E:
LD     I0.7
CTU    C10, 5
这个有问题,不信转回梯形图看看?

网友C:
是200的程序吧,不知道,转化成梯形图,或许我能看看

楼主:
是转不回梯形图,但是程序编译没有问题!

网友F:
 还是程序的问题!   LD 0.7
                    LD M10.0   //加上复位
                    CTU C10, +5

耷拉;

网友G(2006-09-13):
LD     I0.7
CTU    C10,5
无效

网友H:
同意moonfeelingzg的:改为  LD   I0.7
                           LD   I0.6
                           CTU   C10,5
I0.6作为CTU的复位信号。

耷拉;

网友:
 对200的一点都不熟悉

耷拉;

网友:
是复位的意思

楼主(2006-07-25):
我用S7-200编了一个小程序,软件版本是V4,.0+SP3,硬件是CPU 224 CN,
将下面的程序下载到PLC中进行调试,结果让我很郁闷!
我的I0.7没有信号接入,但是Q0.0输出有5次以后就停止了,通过监控我发现C10已经触发,真奇怪,特向高手请教~

LD     SM0.1
R      C10, 1
R      M1.0, 1

LDN    M2.0
AN     M1.0
AN     M0.0
=      Q0.0

LD     Q0.0
TON    T37, +5

LD     T37
TON    T39, 1

LD     T39
O      M0.0
AN     T38
=      M0.0

LD     M0.0
TON    T38, +6

LD     I0.7
CTU    C10, 5

LD     C10
S      M1.0, 1

耷拉;

网友(2006-09-15):
    LD     I0.7
CTU    C10, 5

耷拉;

网友:
谁能介绍下200

耷拉;

网友I:
如此程序应该不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况.I0.7根本就没有信号接入.C10怎可能会记数?就算接入了,也不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况,而只是接入I0.7出现5次的上升沿变化后才会关断//

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