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EO保CAL

楼主(2006-07-25):
我有一台西门子22KW,ECO系列变频器,参数初次化后按运行键后,面板立刻显示CAL代码,请指点.......

网友A:
把自整定的参数关掉.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B(2010-04-23):
今天我也学习了,我这也有台机器,客户自己恢复出厂值后,运行就跳CAL,看说明书上面没有这个代码

网友C(2011-08-13):
引用 网友A:
关于把自整定的参数关掉.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试过,把自动测试参数改为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