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怎样显示ASCII码字符?

楼主(2006-07-25):
比如说315-2DP的QW50-QW100存放有一串数字(是字符的ASCII码),比如“41,42”在WINCC怎样显示出“AB”出来?

楼主:
没人知道吗,或者怎样在S7里先转换成字符,再用文本显示出来呢?

网友A:
在S7中的DB块中定义变量为STRING类型,WINCC中使用文本类型的变量连接到DB块,最后使用输入输出域的字符串来显示。
至于将ASC码转换为字符,我不太清楚,因为没有试验过,所以不能给你准确的答复,这个可能你需要自己编程,也可能STRING直接支持。

楼主:
你好,我是使用:WINCC中使用文本类型的变量连接到IB,最后使用输入输出域的字符串来显示。可是显示时,总是显示少了前面两位左右,比如我设定文本变量是IB3,长度30,可是显示出来的字符总是从IB5左右开始,长度没有关系的,因为我设定的超过实际的。这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