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启动比较

楼主(2006-07-25):
大家好,同样是200KW电机,一种是星三角启动,一种是软启动方式(采用施耐德产品,接线方式三角形),请问:那种方式启动电流会小些?

网友A:
相对来说软启动启动电流比较小些,但软启动在价格上贵很多.你为和不用变频器?

网友B:
to华子:变频器会比软启动器价格低吗?
当然是软启动器启动电流小些,这就是软启动器的功能阿。

网友C:
星三角的启动有两次电压突升,而软启动波形平缓,其关键区别在于电流冲击和转矩冲击。
电流冲击对于电机的影响并不太大,而转矩冲击就要视力负荷而定,显然重载启动时冲击也大。此外,对于小负荷电机,启动负载的轻重影响也就不太大,所以也可以不用软启动。
星三角启动是比较经济的,电机启动可采用直起、星三角、自耦降压、软启、变频启动等,价格依次升高,效果依次好。

网友D(2006-09-08):
当然是软启动电流小啊。

网友E:
一般情况下是软启动电流小

网友F:
我个人认为
星三角启动就能满足需要
启动时
电压低于额定值
电流和扭矩小于直接启动
转换时间设置适当
转换时转速接额定转速
转换时机械冲击,电流冲击都不大

网友G(2007-01-29):
当然是软启动好,主要在于控制电机的寿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