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西门子雷达液位计波动

楼主(2006-07-25):
各位仪表高手:我有个SIEMENS的7ML5430-2AE10的超声波液位计在测量纯水,但是液为波动的好厉害,以前没什么规律,最近5天我观察了在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很明显,但是夜里好象没什么波动。安装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西门子公司的服务人员说是安装短管太长,各位有什么高见,谢谢了,都是缘分拉!

网友A:
超声波不是雷达液位计,容易受干扰。
安装短管太长?
请问有多长?
长了是受干扰!
请问你的厂在中国的那个地域?
南方和北方受天气干扰的情况还不一样,南方好一点。
你是不是在北方?

网友B:
我们的也有这种现象,我在新疆,我这里一般是20天左右出现一次,一次连续2、3天,然后就好了,开始以为是工艺问题,但是经过几次工艺并没有变化,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看看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是否用了变频器,会有干扰的

网友D:
对于楼2的文字 我不是很明白而且很糊涂
建议楼主让供应商来给你解决问题,而不要自己费太多的神 这是他们应该做的 除非。。。
我想问你的是:容器是敞口的 还是密闭的 ,如果是敞口的 暴露在空气中的口有多大! 量程多大 接管多长 接管直径多大,为什么要用接管,容器顶部壁厚多少 供电是24V还是220V 整个工艺流程大概是怎么样子的?
fdaedqw: 你说的变化是现场所有的表都这个样子 还是单1台表 2台表这么个表现 ?
另外:我没有用过西门子的超声波 我比较喜欢VEGA的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个液位计安装在厦门,是个纯水的密闭容器,现在他上面有显示:Loss Of Echo,没有回波,供电24v,现场只有一个这中表,别的都是VEGA的,好象表现也只是好一点点。我准备清空参数,复位一下。

网友D:
单这一条就可以造成问题所在了:“是个纯水的密闭容器”

楼主:
楼上的哥哥:什么意思,你是说的此液位用在这种场合不合适吗?

网友D:
密闭容器空间的空气压力是变化的,不排除变化量很大,你知道的超声波的传送受传输介质密度变化 影响相对比较大
它的基本测量原理就是发射-反射 -接收 然后通过对这个过程时间的计算来对应物位 而压力变化影响了 这个过程!
很多 现场工况表面上看 密闭容器压力变化=0 实际不然 在进和出之间是有差的,差值 就差出了压力变化
比方说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 水用了 也补充了 这个过程比较频繁。。。
如果是波动 你 就要考虑这个
如果是没有回波 接管过长是会造成没有回波的 条件之一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 我一直不认为是附近的电气干扰

网友D:
另外你要考虑水面波动
如果仪表数据波动不是过大 是情理中的是 可以 增加积分时间

楼主:
可他是密闭容器,而且是纯水,进出水管通径只有15毫米,会有这些影响吗?他间的压力会有变化吗?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效应的,我开始考虑他的质量问题了!!!!!

网友E(2007-07-31):
7ML5430-2AE10的超声波液位计在测量纯水??
7ML5430是雷达系列,不是超声波。
能否提供一下此产品的序列号?PBD/开头的。
雷达测量这个不会有问题的,我想可能是安装问题,如果有问题,申请西门子的现场服务或者电话支持4008104288

网友F:
探头是否防水,我们用过的超声波液位计因为探头不防水,投用初期好用,过了一段时间出现故障,水气渗透倒探头内部,也是显示错误代码“无回波”

网友G:
用错表了吧,纯水是否就是脱盐水? 一般不用雷达测. 超声波测量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