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温玻璃液位如何检测

楼主(2006-07-25):
请教:我要做一个控制系统,就是高温玻璃(大约1300度左右)液位的检测,在高温炉内部,请教各位专家,此液位应该如何检测,要外在显示的,输出要控制玻璃的传入,谢谢了,急急急,

网友A:
核磁液位计

网友B:
我在一家玻璃厂做仪表工,方法很多,有气动的,激光的。渴望交更多的朋友。0817-6631805

网友C(2006-09-13):
很显然 激光的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D:
红外。平常使用是充满视野,测量液位时可以看充满的程度。这个方法在单晶拉制过程测径时使用。http://www.kaimingkeji.com/jsyd-1.htm

网友E:
用激光液位检测仪.

网友F:
    高温玻璃液位检测传统上都采用【移动式探针】型号GL-02含主机一台、机架一套、探针一只,价格48000。

   适用范围有12立方 18 立方 25立方玻璃窑炉液面控制

   供应商:青岛晶华计算机控制工程公司。
   地址:青岛嘉定路14号
   0532-83761394传真83765180
   上网搜索此单位就可以了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G:
我们这里有激光的  有移动探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