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近接開關動作原理

楼主(2006-07-25):
工作終於到進階開關,第一次接觸,不大懂,請教大侠們

楼主:
大家都是逛馬路的啊,沒人回貼啊,自己頂!!!!

网友A:
接近開關吧?

楼主:
是阿,有沒有相關資料啊

网友B:
到传感器论坛去看看.

网友C:
线圈感应要金属

网友D:
    电感式接近开关属于一种有开关量输出的位置传感器,它由LC高频振荡器和放大处理电路组成,利用金属物体在接近这个能产生电磁场的振荡感应头时,使物体内部产生涡流。这个涡流反作用于接近开关,使接近开关振荡能力衰减,内部电路的参数发生变化,由此识别出有无金属物体接近,进而控制开关的通或断。这种接近开关所能检测的物体必须是金属物体。
    电容式接近开关属于一种具有开关量输出的位置传感器,它的测量头通常是构成电容器的一个极板,而另一个极板是物体的本身,当物体移向接近开关时,物体和接近开关的介电常数发生变化,使得和测量头相连的电路状态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此便可控制开关的接通和关断。这种接近开关的检测物体,并不限于金属导体,也可以是绝缘的液体或粉状物体,在检测较低介电常数ε的物体时,可以顺时针调节多圈电位器(位于开关后部)来增加感应灵敏度,一般调节电位器使电容式的接近开关在0.7-0.8Sn的位置动作。
    红外线光电开关(光电传感器)属于光电接近开关的简称,它是利用被检测物体对红外光束的遮光或反射,由同步回路选通而检测物体的有无,其物体不限于金属,对所有能反射光线的物体均可检测。
    霍尔开关:当一块通有电流的金属或半导体薄片垂直地放在磁场中时,薄片的两端就会产生电位差,这种现象就称为霍尔效应。两端具有的电位差值称为霍尔电势U,其表达式为

U=K·I·B/d

其中K为霍尔系数,I为薄片中通过的电流,B为外加磁场(洛伦慈力Lorrentz)的磁感应强度,d是薄片的厚度。

由此可见,霍尔效应的灵敏度高低与外加磁场的磁感应强度成正比的关系。霍尔开关就属于这种有源磁电转换器件,它是在霍尔效应原理的基础上,利用集成封装和组装工艺制作而成,它可方便的把磁输入信号转换成实际应用中的电信号,同时又具备工业场合实际应用易操作和可靠性的要求。
    霍尔开关的输入端是以磁感应强度B来表征的,当B值达到一定的程度(如B1)时,霍尔开关内部的触发器翻转,霍尔开关的输出电平状态也随之翻转。输出端一般采用晶体管输出,和接近开关类似有NPN、PNP、常开型、常闭型、锁存型(双极性)、双信号输出之分。
    霍尔开关可应用于接近开关,压力开关,里程表等,作为一种新型的电器配件。

网友E:
楼上说得好,顶

楼主:
多謝各位 了

网友F:
芯片级维修说的相当好

网友G(2006-09-03):
如何选择3现在工厂用电变压器?要多大?
焊机有25台容量达到250KVA,车床线切割等容量达到200KW,最大的一台电机是22KW油泵
我们公司有机加工各类车床,有许多焊机,怎么选择出经济实用的变压器.

网友H:
TO: weijiefeng:
请问各种设备暂载率如何?

网友I(2007-06-19):
楼主讲解的好,你简直太聪明了,对你的仰慕之情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