晃电装置

楼主(2006-07-25):
我是江阴一石化企业,需要交流晃电装置的功能和性能,有经验的电气专家请交流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两种解决方法:
1)主控接触器采用抗晃电型,在电源出现短时失压时不至于跳闸,抗晃电延时时间可在2S左右;
2)采用所谓DC-BANK,其实就是蓄电池后备供电,适用于多电机变频控制场合,在石化企业有很多应用..
 欢迎交流:QQ:147383145

楼主:
谢谢你老焉,方法1的抗晃电型接触器很好,方法2造价太高.

网友B:
晃电我还没有听说过,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通俗称为电压瞬变,一般系指由于电网中大容量负荷接入瞬时所引起的电压瞬时跌落(低于正常电压85%以下)的情况;当然也存在由于电网系统电压稳定调节不良而存在大负载切除后的电压瞬时升高现象.
以前者的危害比较大...

网友C:
长见识了啊,还有这样的电器啊,以后多请教!

网友D:
每天学习多一些

网友E:
学习是挣钱的硬道理

网友F:
抗晃电型接触器为什么能抗晃电呢?其内部有什么结构?

楼主:
网络晃电是对工厂供电来说是很可怕的,特别是流水工艺不能停的生产企业,那是全线停车,经济损失非常大.

网友B:
电网没有改造前,农村经常有~~晃电~~吧.不知形容的对不.呵呵......

网友G(2008-10-16):
FS/E防晃电接触器-----用于连续性生产作业线因雷击、短路重合等供电系统发生的瞬间失压、失电(俗称晃电)保持接触器不脱扣。而操作接通.分断与常规接触器完全相同。当事故停电超过定时限时间时,接触器脱扣,达到了躲过晃电保持连续生产不停机的目的。
FS/E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已经在石油、化工、钢铁等企业发挥了积极作用,能有效的抵御电源电压不稳.瞬间失压.瞬间断电,满足了高要求的连续性生产线使用,本品通过了CE认证。 联系人:孙先生? 13771299334? 邮箱:swzxw_0312@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