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定编码器故障

楼主(2006-07-25):
我公司用了很多单圈绝对值编码器,但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有些故障时,更换一下编码器就好了.但是换下的编码器也不知道是否真的坏了.
我想请教各位如何判定一只编码器的好坏???

网友A:
如果是经常发生这样的问题,那就换4--20mA输出的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吧,拿个万用表就可以检查了。

楼主:
谢谢@Q朋友,但是这样我需要改:硬件输入和PLC程序,太麻烦了.
再请教各位如何判定一只编码器的好坏???

网友B:
电源接好后,那万用表量信号线,12VDC情况下,以负载大小不同,一般信号线输出的高电平在10V左右,并行通讯的编码器,每根线都照此量以下,有高电平即为好的,所有位(每根信号线)都好的编码器才没有问题,各位高电平差异较大,也可能有故障。
QQ:329360862

网友C(2012-05-06):
我知道了,说的不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