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初级问题 西门子s7-200和计算机连接

楼主(2006-07-25):
大家好,我刚刚开始学习plc,基本上属于什么都不懂,单位刚买了块西门子s7-200 224xp,我在网上找了个step7 4.0 sp3汉化版,连接线是usb/ppi电缆,操作系统是xp,插上后提示有人体工学设备,取消,按照书上设置通讯,设置了通讯口为usb,其他都是默认值,我看了和书上一样,刷新找不到设备,拔了重插,按系统提示默认装完usb设备,重复提示usb电缆错误,或者波特率 端口错误,挨个修改端口 波特率,试了一遍,错误依旧,这么个龌龊问题我折腾了一上午了,那位大哥好心告诉一下,有什么注意事项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usb/ppi有这样的电缆吗??是否应该有个串口转usb 的设备??

网友B:
你重新装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C(2009-11-09):
是不是所有版本都要装驱动?不是说sp3以上版本不用装驱动吗/

网友D:
上一天我看到USB/PPI有一个专门的驱动光盘

在买的时候就带了

网友E(2010-02-26):
目前学习中 wo touteng

网友F:
我也有一根USB-PPI 国内仿制线有点粗糙

要安装USB驱动,是网上搜来的,这一定要安装,

怪的是,连接S7-200要选  COM4口而不是USB口,

否则不行,

不知楼主跟我这根线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