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压力恒压供水的问题

楼主(2006-07-25):
这几天,公司要改造一个管路,设计要求是这样的,水的管路通过泵从储水罐1输往储水罐2,启动输水泵后储水罐1号的液位到达低位,停止泵,或者储水罐2的高液位到达,停止泵,但是,储水罐2到达低液位,是要开启泵的,该系统要求有恒压控制,所以具备压力传感器,以及变频器,为了保护泵在无水流的状况下空转,在出口加了一个流量开关,无水流的情况下,延时到达,会停止变频器的输出来停止泵
我的问题是,这个系统其实要求挺简单的,必须要恒压控制吗?一般在楼宇啊,多台泵的启动状况下,保证多个用户的管网水压,才要求有恒压控制,这个简单的回路还要有恒压控制?就一个电机一个泵
另外,选用何种的压力传感器比较合适,变频器为三菱的,我公司管路水压0.2~0.4MPA,三菱变频器自带PID控制功能,将传感器的模拟信号引入变频器,在变频器中调制就可以了吧

网友A:
我有恆壓供水專用的壓力傳感器~
E地址,

网友B:
其实用液位去控制就可以了,可能你们公司对水压有一定的要求.压力传感器用扩散硅压力变送器.

网友C:
要在哪里恒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