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电缆的通用性问题求教

楼主(2006-07-25):
我只有条三菱sc-09编程电缆。这条电缆可以和台达plc编程吗,可以和其它什么品牌plc同用

网友A:
基本都不通用!!

网友B:
都有着各自的利益保护,怎么可能一样都可以通用呢!!

网友C:
电器模式一样的就可以。
如:全是485的,全是422的。
注意阵脚的区别即可。

网友D:
台达的是232的.要搞清楚最基本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看台达的和三菱相同【接口】?台达都是仿三菱。线怎么不同

网友D:
接口一样 别的就应该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