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 系统常用参数

楼主(2006-07-25):
 FANUC 0 系统常用参数
序号 T系列 M系列
1.1 显示1程式位置0考虑补正实际位置 显示1程式位置0考虑补正实际位置
1.2 用MDIstart键1可以0无法启动程式加工 同前
1.3 重新设定后刀具补正1消除0不消除 重新设定1保留G43G44补正0不保留
1.4 刀具补正1为半径0直径 刀具补正为1增量0绝对
1.5 原点减速信号1为1,0为0 同前
1.6 快速移动dry run1有效,0无效 同前
2.6 手动教导模式手轮1进给0不进给 同前
2.5 手轮控双轴时轴选择开关1有效0无效 G76G87刀具逃逸方向
2.4 G76G87刀具逃逸方向
3 主轴和位置解码器齿数比 同前
3.6 3.7主轴和位置解码器齿数比 1刀长补正和指定平面垂直轴,0Z轴
3.1 3.3    4、ZYX各轴上电背隙方向1负向○正向 同前
8.5 快速可调信号0有效1无效 同前
10.4 9000-9999程序1不可编辑0可 同前
11.1 上电1G01,0GO状态 同前
11.2 第四轴为1直线轴0旋转轴
11.6 11.0罗距误差补正倍率 同前
13 job状态手轮1有效0无效 同前
14.2 刀具重设1取消○不取消原补正量
15.7 忽略小数点以1mm、inch‘sec输入0最小单位 同前
19.5 M02执行后1回到程式开头0不回 同前
21 各轴有1绝对编码器0无 同前
22 绝对编码器1设原点○不设 同前
23 屏显语种 同前
24.1 输入输出单位1 0.01mm,0,0.001mm
30.7 上电1G91,0G90状态 同前
49.4 手动可控轴数1,3  0,1 同前
49.7 快速和进给上限速度以1与一般同0不同 同前
60.4 14"CRT诊断为1 14",0 9" 同前
60.7 CRT1彩色0单色 同前
63.3 刚性攻丝主轴位置解码1任意齿比0 28参数
63.4 刚性攻丝途中调整率一无效0有效
64 主轴与第二解码器齿数比 同前
65.7 一单节中1有3个M码0,1个 同前
121 手动操作倍率 同前
254 刚性攻丝主轴及z轴加减速类别0指数1直线
255 刚性攻丝主轴背隙量
256 刚性攻丝M 码
258 刚性攻丝拉伸途中的调整率
504 507各轴位置极限偏差 同前
508 511各轴删格偏移量 同前
512 515环路增益 同前
517 伺服回路增益 同前
518 524快速进给速度 同前
525 快速时加减速时间常数 同前
527 切削上限速 同前
529 切削加减速时间常数 同前
530 加减速时最低速度 同前
531 主轴转速实际与命令允差 G73回退量
532 主轴转速允许范围 G73开始点设定
535 538各轴背隙量 同前
539 主轴速度指令电压补正 主轴转速上限
548 指数加减速手动下限速度 同前
551 主轴周速一定控制时最低速度 同前
556 主轴周速 一定控制时最高速 三段换档高档最低速
559 562各轴手动时移动速度 同前
577 主轴速度补正
580 内侧转角自动调速终点减速距离
581 内侧转角自动速度调整终点减速距离
585 主轴快速进给最低速
586 主轴定向转速 三段换档中高档换档速度
591 C轴家具松夹延时时间
592 孔加工避开量d
593 596停止是位置偏差极限值 同前
601 604手进给指数加减速时间常数 同前
605 608手动进给指数加减速下限速 同前
620 刚性攻丝z轴移动中偏差极限
621 刚性攻丝主轴移动中偏差极限
622 刚性攻丝Z轴停止中偏差极限
623 刚性攻丝主轴停止中偏差极限
630 9"屏显横偏量 同前
631 9"屏显纵偏量 同前
700 707轴行程 同前
708 711自动坐标系时原点坐标值 同前
717 G71G72的切深
718 G71G72的预留量
719 复合切削G73X 预留量
720 G73z预留量
721 G73分区数
722 G74G75 回退量
723 G76 最后精加工次数
724 G76刀尖角度
725 G76最小切深
726 G76精加工预留量
728 刀具磨耗增量允许值
729 刀具磨耗补正最大允许值
735 第二原点到第一原点坐标x 同前
736 第二原点到第一原点坐标y 同前
737 第二原点到第一原点坐标z 同前
738 第二原点到第一原点坐标4 同前
755 778 工件坐标系
779 加工零件总数 同前
780 783第三原点 同前
784 787第四原点 同前
788 796F 一位进给速度
1000 x轴罗距误差补正原点 x轴罗距误差补正原点
1001 1128x轴罗距误差补正 1128x轴罗距误差补正
2000 z轴罗距误差补正原点 y轴罗距误差补正原点
2001 2128z轴罗距误差补正 y轴罗距误差补正值
3000 3轴罗距误差补正原点 z轴罗距误差补正原点
3001 3128Y轴罗距误差补正 z轴罗距误差补正
4000 4轴罗距误差补正原点 同前
4001 4128四轴罗距误差补正 同前
5000 5轴罗距误差补正原点 同前
5001 5128五轴罗距误差补正 同前
6000 6轴罗距误差补正原点 同前
6001 6128六轴罗距误差补正 同前
7000 7714五六轴控制 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