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9和DB-25怎样连?

楼主(2006-07-25):
DB-9和DB-25他们的9个管脚怎么连接,是怎样的对应,才能传输信号?

网友A:
2---〉3
3---〉2
5---〉5
OK

网友B(2006-11-27):
楼上说的应该是错的,这种连接方法是DB9和DB9的连接方法。

和DB25的连接应该是下面的方法:
DB9--DB25
2-----2
3-----3
5-----7
记得DB25的地应该是第7针!可以搜一下啊!

网友C:
买个转换接头不就得了 但公的一定要配母的
除非电控机箱里的plc 故障 需外接PLC 作仿真模拟或制程变更
才可能手工去外接 或是就职面试 不然谁有空闲去接

网友D(2007-01-09):
DB-9 (DTE)        DB-25(DCE)
     (DCD)1-------1(DCD)
     (RXD)2-------3(RXD)
     (TXD)3-------2(TXD)
     (GND)5-------7(GND)
     (DSR)6-------6(DSR)
     (RTS)7-------4(RTS)
     (CTS)8-------5(CTS)

网友E:
不管怎么接,RXD接TXD,TXD接RXD,GND接GND,RS232C就可以通讯.DATE+接DATE+,DATE-接DATE-,GND接GND,RS485就可以通讯

网友F:
你怎么知道是串口通讯还是485的通讯呀

网友G:
沙漠狼说得是对的,应该是2----2
                        3----3
                        5----7

网友H:
请问:针脚的定义究竟有多少种呢??主要是按什么规律区分的呢??
就像232C和485的针脚如何定义,公接头和母接头是否一样定义的呢??

网友I(2007-11-28):
有协议的啊.百度就可以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