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关于GX-Simulator6的求助!!!!!!!!

楼主(2006-07-25):
我最近刚刚安装了GX-Simulator6,可是想运行其中的任何一个系列plc的模拟程序时,系统会提示我:应用程序的环境可能被破坏,请重新安装!我又从其他地方下载了GX-Simulator6的安装程序,但同样的提示仍然存在,我现在无法进行程序模拟.希望高手给予指点!!!!!!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你安装GX DEVELOPER8没有

楼主:
没有安装GX DEVELOPER8

网友B:
的从 GX 8 中启动仿真程序

网友C:
要先安装GX DEVELOPER,然后再安装GX-Simulator,使用时也要两着结合,先开启GX DEVELOPER打开一工程文件,然后在工具栏中选取启动GX-Simulator

网友D:
那位大侠用过 GX-Simulator 仿真的请贴图看看,这个软件是如何进行仿真的?

网友B:
自己看图片吧!

网友B:
能看明白吧?

楼主:
强烈谢谢“通讯网”!!!!!!!!!!!

网友E:
GX-Simulator6 不能用吗?我用左好耐了噢!都无问题啊!你是否装对啊?你重新下载SW7D5C-GPPW-C安装啊!然后分三步装
1、先装EnvMEL,在SW7D5C-GPPW-C/EnvMEL/目录下,执行setup.exe。
2、再在SW7D5C-GPPW-C/下,执行setup.exe.
3、GX Simulator6-C/目录下为仿真软件.
这样100%可以仿真的!而且还是中文版,比较适合我这种对英文不擅长的人!呵呵!

网友F(2006-09-30):
高手,非常感谢。大致了解了,有问题再请教你。

网友G:
好棒啊。真不错,!!!

网友H:
各位大哥,能告诉我那里可以下载GX Simulator?

网友I:
就象显示的那样方真啊
我还以为那不叫方真呢

网友J:
中文安装软件如需请留

网友K:
请加31984487QQ群工控交流中心,大家一起来探讨!

网友L(2007-01-02):
大家好 我装GX SIMULATOR6-C和GT-WORKS2都遇到了麻烦 下载后安装44%就用英文提示 产生错误 -119(不能正确自注册一个文件)是不是我系统的毛病啊 我用的是SP2XP 急死我了!救我!!!

网友M(2007-02-13):
谢谢:通讯网。THANKS。
一个初学者向你至以崇高的敬意!

网友N:
To雄仔
安装的第三步我不明白,GX Simulator6-C/目录下的仿真软件应装在什么地方请明示.

网友N:
再次谢谢雄仔!

网友N:
To  雄仔
第三步不明白,GX SIMULATOR6-C应装在什么地方请明示.谢谢了!

网友N:
求助各位工控朋友
另外我装上GX DEVELOPER之后,发现定时器线圈出如out to  k20不知道怎么写,谢谢各位了.

网友O(2007-04-10):
大家的软件都是在哪里下的?

网友P(2008-08-09):
我的也是打开不能用,我用你们说的方法实验一下,前天晚上我搞到两点钟~!先谢谢大侠们了 !

网友Q:
SW8D5C-GPPW-52E+SW7D5C-LLT-11M使用正常

网友R(2010-03-22):
谢谢,下了装之看看吧

网友S(2010-11-14):
麻烦楼主发一份GX-Simulator6给我,谢谢yzyzhangcong@sina.com

网友T:
 在仿真里面怎样对I/O设定?

网友U:
重新装一下运行环境程序EnvMEL吧。

网友V(2011-10-28):
麻烦楼主发一份GX-Simulator6给我,谢谢63464195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