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换PLC电池,

楼主(2006-07-25):
一个面试问的问题如何换PLC电池,谢谢!

网友A:
调换锂电池步骤:
①    在拆装前,应先让PLC通电15S以上(这样可使作为存储器备用电源的电容器充电,在锂电池断开后,该电容可队PLC做短暂供电,以保护RAM中的信息不丢失);
②    断开PLC的交流电源
③    打开基本单元的电池盖板
④    取下旧电池,装上新电池
⑤    盖上电池盖板
更换电池时间要尽量短,一般不允许超过3min。如果时间过长,RAM中的程序将消失。

网友B:
请教如火:
    我在PLC的交流电源接通的情况下更换电池不是更好吗?比如象昆腾的,不允许吗?

网友C:
对呀 ,就是昆腾系列的CPU我们不可以在带电的形式上换锂电池?

网友D:
一般不要带电更换电池;
电池拆下后5分钟内程序是不会丢失的;

网友E:
我换过昆腾的电池,没有停电.我认为最好不要停电.

网友F:
我认为带电情况下换电池不影响PLC的正常工作.

网友G:
电源模块TSX PSY系列上的电池在主电源失效时保护内部RAM中的内容,电池应每年更换一次。如果BAT指示灯亮,则应立即更换。步骤如下:1、打开电池仓盖;2、取出失效电池;3、放入新电池,注意极性;4、关上并锁紧盖子。这一操作必须在接通电源情况下进行。如果在更换电池时电源关断,RAM中内容可保持10分钟。

网友H:
建议大家在带电的情况下更换电池。

网友I:
三菱的可带电换。
S5的换之前最好备份一下。

网友J:
请教如火:
    各种类型的PLC再更换电池时,是不是要求的更换最短时间和条件都一样呢。请帮我们列一些。如三菱、AB、西门子等。谢谢!

网友F:
三菱的,S5的可带电换.不影响的

网友A:
带电换可能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不过建议大家按照自己采用plc的说明操作,以免造成设备或软件出问题。

网友K:
一般要有後備電池(SIEMENS S7 400),在後備電池供電的情況下,才

能換CPU電池,只有這樣RAM中的程式才不會消失

网友L:
建议还是通电的状态下更换电池好一些,我这边DIAS必须在通电时更换,不然的话程序就丢光光了

网友M:
更换电池
时间要尽量短,一般不允许超过3min。如果时间过长,RAM中的程序将消失。
带电情况下换电池不影响PLC的正常工作,但您一定要了解清楚电池电压低系统处理程序,系统检测电池电压低时,你可以带电换电池,但不要开机(在设备未启动状态).SIEMENS、AB SLC532我是带电换。

网友N:
    时间的长短与RAM电源脚并联的电容容量及所充的电压有关,而这个电压与旧电池实际的电压有关系。在新电池的电压加到RAM之前,此电压要保持RAM能够保存程序的最低电压。因为PLC的情况不尽相同,则RAM不丢程序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所以为了万无一失,建议最好在PLC通电的情况下更换电池,在有些情况下因为程序的丢失造成的损失是相当大的,要知道我们给厂家重传程序的收费是至少500RMB以上的,更不用说因为停工造成的损失。

网友O:
出现电压低报警时,我们一般是在通电情况下换电池,有的PLC还指明要在通电情况下更换电池,如S5.

网友P:
请问一下各位,PLC用多长时间需要换电池啊?

网友N:
一般是五年以上,除非电池比较次或PLC环境比较差(潮湿、粉尘、酸碱造成电池回路漏电)。

网友Q:
PLC电池使用一般为5年,更换时,要切断PLC电源,旧电池取下后,必须在5min内换上新电池,否则,有程序丢失危险.

网友R:
网站上建议在带电的情况下更换电池

网友G:
施耐德Premium的说明书上有提到电池最好2年一换

网友S(2007-02-27):
建议带电换,换好以后处理一下电池低压报警。不过AB SLC532能带电换的是牛人啊。

网友T(2007-04-11):
带电不带电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主要是能把电池换下来就行!

网友U(2007-07-10):
施耐德micro的电池最好2年一换

网友V:
我们公司日立EM都十年,三菱FX都五年也没有换过,工作一直正常

网友W:
欧姆龙的plc要多少时间换电池哦?????????????

网友X:
同意如火。

网友Y:
没种PLC的电池使用都不一样,应该根据具体的PLC型号来确定具体的更换方式,

网友Z(2009-05-18):
请问三菱PLC电池多少钱一只

网友AA:
请问西门子PLC电池多少钱一只?

网友AB:
买过贝加莱的一个。300多黑啊

网友AC:
更换之前备份一下程序,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带电更换同型号的电池

网友AD(2010-05-21):
我们公司一批FUJI的PLC已经十年没有更换电池,BAT灯也没亮,使用也正常

网友AD:
电池的使用时间和现场的工况有关,没有统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