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归档数据如何存入excel

楼主(2006-07-25):
客户提出要求把归档数据存入格式固定的excel表中,表的格式可自己定义,可自动或手动存入,同时还要求做一些统计。请各位大侠指点,不胜感激!急!!!

网友A:
需要先了解EXCLE的对象模型

网友B(2009-05-07):
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发

网友C(2009-08-05):
WINCC 把项目归档数据都存放到项目根目录下的几个数据库中,在EXCEL做一个宏,读取相应数据库中的记录存放到EXCEL的单元格中就可以了

注意,WINCC存在fast与slow两种归档类型,读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