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固定频率转换,变频器报警??

楼主(2006-07-25):
各位老师:
MM420变频器,2.2KW的电动机,我使用的是固定频率。
当变频器由输出频率40HZ突变为20HZ的时候,变频器报警了,电动机也就停转了!
当变频器由输出频率30HZ突变为15HZ的时候,一切正常!
我控制的是个小车,由于考虑速度的缘故,我必须采用前一方案!
我是新手,请问哪位老师:我是不是有些参数设置漏掉了啊,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啊?

网友A:
1、延长减速时间。
2、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欢迎登陆http://www.tsbpqz.cn指导交流。

楼主:
我是在考虑延长减速时间的问题,即考虑延长从4OHZ变为20HZ的时间,但是我要求小车停的位置很准确,即从20HZ变为0的时候时间很快,我的电机本来就带电磁制动的。我怕两者会矛盾。
看来还得想想办法哦

网友B:
改升速的方式S形

网友C:
报警显示什么?母线过压?

网友A:
1;起重机上不应该选用MM420系列,采用MM440加制动电阻即可----偷工减料。
2;我是在考虑延长减速时间的问题,即考虑延长从4OHZ变为20HZ的时间,但是我要求小车停的位置很准确,即从20HZ变为0的时候时间很快,我的电机本来就带电磁制动的。我怕两者会矛盾。-------MM420无抱闸输出信号,你是怎样控制的抱闸?MM440参数设置好不会矛盾。

网友A:
欢迎登陆http://www.tsbpqz.cn指导交流。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有点忙,一直没有过来这边。
我做的是一个圆盘轨道的送料小车。各料仓在轨道的下方,要求准确停车而已,且时间有一定的限制。
电机的制动是直接用PLC停止输出刹车电源即可。
变频器的启动信号线过了刹车电源接触器,
仅此而已。
当小车到了目标仓的前一仓位时,小车由40HZ转变为20HZ(固定频率的选择,由PLC输出),实现部分减速,但是这个时候,变频器会报警。于是我使用由30HZ转变位15HZ,虽然没有报警,但是时间比要求的长了6S,
郁闷,看来得考虑模拟信号来控制调速了!
有其他得方法嘛?哪位老师指点一下新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