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何为弱磁调速

楼主(2006-07-25):
弱磁调速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弱磁调速就是就是指变频器工作在工频以上,此时的输出电压已达到额定值380V,无法随频率继续上升,所以保持不变;此时的电机磁通会逐渐减弱,电机的带载能力也会下降。此时变频器工作在恒功率状态下~~~

网友B:
对直流而言,就是励磁电流小于额定值,通过调节励磁电流升速,转矩减少.

网友C(2007-09-28):
以我们电力机车牵引为例,高速机车通常运行在弱磁工作区,因为变频器中间直流电压受到IGBT工作电压限制一定,即使方波输出线电压有效值最大为0.78倍直流电压,当只能输出最大电压后,仍然要增加转速,定子频率增大,电压不变,电机只能采用弱磁控制

网友D:
牺牲电机的转矩来提升电机的转速

网友E:
直流电机在额定转速下时属于恒转矩调速。当超过额定转速运行就的降低励磁电压,属于恒功率调速。

网友E:
也就是所谓的弱磁

网友F:
有学了不少知识

网友G:
对直流电机来说,电机运行在额定速度以下是恒转矩调速,电机励磁电流不变,为电机额定励磁电流,通过调电枢电压来调速。

网友G:
当电机转速高于额定转速,电机电枢电压为额定电压,通过调励磁来调速,减小励磁电流,提高转速,此为恒功率调速。

网友H:
“何为弱磁调速”
1、在直流电机理论中,改变直流电机转速的方法,有改变电枢电压调速,还有就是减小励磁电流、减弱主极磁通Φ调速;
2、在直流电机机械特性里,经常提到弱磁飞车事故,就是当励磁电流为零时,即主极磁通Φ弱磁时,电机的转速会非常高,出现不可控的局面;
3、在变频器对异步电机的调速中,当变频器的输出频率高于电机额定频率时,电机铁芯磁通Φ开始减弱,电机转速高于额定转速,此时我们称电机进入弱磁调速;

网友H:
4、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时,一旦进入弱磁调速,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再改变,一般为电机额定电压,而电机电流增大,超过额定电流,速度增大时电磁转矩减小,电机功率为恒功率,所以有人把弱磁调速又叫做恒功率调速。

网友C:
指正:
"弱磁区的电机电流增大"的说法不准确,弱磁区的电机电流和启动区一样,也是受控的,不会比额定电流大.
补充:
弱磁区可以分为恒功率区,更高转速的自然特性区.

网友H:
“弱磁区的电机电流和启动区一样,也是受控的,不会比额定电流大”
1、由于电机电势平衡,在弱磁区,电机电势要减小,导致电流增大,转速升高!
2、当然,弱磁调速,电机电流大小要看负载状况,若果负载转矩大,在进入弱磁调速阶段,电流增大是经常的事;

网友I:
就是有励磁电动势

网友C:
电机电流的大小,一般与要求电机发挥的转矩联系,也与控制性能的好坏有关,出同样的力,控制的差,电流可能就大,控制的好,电流就可能小,与转速的大小没有什么明显的关系,电机空载运行,弱磁区的电流比低速的还小.简单的说弱磁电流大是教条了.

网友H:
“电机空载运行,弱磁区的电流比低速的还小”
1、电机空载时,电流主要是励磁电流,也有要克服转子空转时的摩擦阻力做功的转矩电流;
2、当电源频率f升高时,同步转速升高,转子转差率S增大,转子电流增大,转矩增大加速;
3、当电源频率f升高时,同步转速升高,定子绕组端电压不变,根据电势平衡方程式,磁通Φ减弱;
4、2、3都说明电流增大,才有转矩增大加速;
5、由于电机低速空转与高速空转相比,高速运转所需的转矩要大,电流要大!
6、不知“电机空载运行,弱磁区的电流比低速的还小”的根据是什么???

网友H:
7、如果把电机空载运行,和变压器空载运行等同时,频率f升高,磁通Φ减小,励磁空载电流是减小的(磁路欧姆定律);

网友H:
1、电机在弱磁调速运行时,只有保证转矩M与转速n成反比,即恒功率P运行,电流基本不变保持额定电流;
2、因为:U = 4.44fNΦ , M ≈IΦ ,M = P/n ;
3、例如,f增大2倍,Φ缩小1/2,M缩小1/2 ,n增大2倍,这个过程中电压U不变,电流I不变,频率f增大2倍,n增大2倍,Φ缩小1/2,M缩小1/2,功率P不变 ;

网友H:
当电机由轻载状态,进入弱磁调速状态,负载转矩并没减小,此时电流增加,功率增加

网友H:
当电机由满载状态,进入弱磁调速状态,负载转矩并没减小,电机会出现过载现象,电流超过额定电流!

网友H:
当电机由满载状态,进入弱磁调速状态,负载转矩与转速成反比减小,电机电流保持额定电流不变;

网友C:
错误:
当电机由轻载状态,进入弱磁调速状态,负载转矩并没减小,此时电流增加,功率增加。
举个简单例子,矢量控制中,定子电流分解为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的平方和与定子电流的平方成比例关系,空载时转矩电流很小,励磁电流是主要分量,弱磁区,控制系统控制励磁电流减小,转矩电流分量仍然保持很小的值,输出定子电流减小.

网友C:
实际工程应用中,一般变频-异步电动机交流调速系统的最大电流出现在满载启动的时刻,进入弱磁区的电机电流不会比最大启动电流大,只会小,这在我们电力机车牵引所有的变频器-异步电动机交流调速系统上都是如此.

网友H:
  “当电机由轻载状态,进入弱磁调速状态,负载转矩并没减小,此时电流增加,功率增加。”

1、负载的性质是负载决定的,而不是电机处于什么状态决定的;
2、我这里说的负载,转速升高时负载力矩升高,并不降低的情况;
3、这种负载对电机是轻载时,可进入高速弱磁调速,但到额定功率为止;

网友H:
  “进入弱磁区的电机电流不会比最大启动电流大,只会小”

1、我们说电机进入弱磁调速时,电机电流大还是小都是以额定电流为参考;
2、电机进入弱磁调速时,电机电流大还是小与负载类别、轻重有关;
3、但无论怎么说,电流也不会达到“最大启动电流”!!!

网友H:
 “空载时转矩电流很小,励磁电流是主要分量,”

1、电机空载额定转速运行时,电流主要是励磁电流,也有克服电机转子本身摩擦阻力、冷却风扇等的有功电流;
2、进入弱磁区,励磁电流减小,有功电流明显增大;
3、所以说“弱磁区,电机空载电流减小”是不全面的结论!

网友C:
不想解释了,前面所有的只是为了举个反面的例子说明刘工写在最前面的一个结论不准确: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9 21:05:00

4、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时,一旦进入弱磁调速,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再改变,一般为电机额定电压,而电机电流增大,超过额定电流,速度增大时电磁转矩减小,电机功率为恒功率,所以有人把弱磁调速又叫做恒功率调速。

网友H:
   TO  支持国产变频

1、你说得对,这句话有点问题,叫你一声师傅!表示谢意!
2、进入弱磁调速,电机电流变化情况与负载性质有关,恒功率P运行,电流基本不变保持额定电流!
3、但实际运行时,由于负载性质的不同,电流增大、功率增大的情况是经常的,这时要防止电机过载!

网友J:
谢谢刘工和国产变频器的讨论,让我们又把书本知识复习了一遍

网友K(2008-01-22):
弱磁调速原理是什么?
自己看书去有公式的自己看下

网友L:
电机工作在工频以下,速度提升

网友K:
直流电机工频怎么说!

网友M:
基速以上需要弱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