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处理红外线分析仪表波动问题

楼主(2006-07-25):
各位同行,大家好!
    我是一名仪表维护人员,在我们的合成氨生产中,使用了红外线分析仪表对低温变换炉出口一氧化碳含量进行分析。可是在使用过程中常出现剧烈波动的情况,检查气源流量、压力都正常,表内部件也没什么异常,由于手上没有什么有价的的资料,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很是棘手,希望哪位师傅给指导一下。

网友A:
      红外线分析仪出现剧烈波动时,用标准气通入仪器,若还剧烈波动则是仪器问题,否则是一氧化碳成分变化大。
      仪器问题可能原因:1.仪器受到剧烈震动;2.工作气室污染或有水气;3.切光片松动;4.前置级及放大器故障(包括连接插件接触不良);5.交流电源波动(包括电源插件接触不良及附近有电器放电火花)。

网友B:
向楼上的学习,讲的好!

网友C(2006-11-03):
先查工艺,用气量的大小,会引起的。其二,表的接处不良,预处理不好造的气室玷污,电源整流滤波部分,整机对地不良,工频干扰。

网友D:
 我公司是HYM系列产品(通过国家权威微电子产品检测机构的检测;质量体系通过ISO9001:2000认证)北京办事处,其中包括高性能低功耗实时时钟系列、双通道低功耗增益控制电路系列、增益控制电路系列、电源管理电路系列、白光LED升压型变换器系列、电能计量电路系列、LCD驱动电路系列、RS232接口转换电路系列以及光纤信号处理电路系列等芯片。产品主要应用于:安防系统、电子计费系统、电子收费系统、背光源驱动系统、LED显示系统、LCD驱动系统、电子管理系统、音响系统、“三表”系统(智能电表、水表、气表)以及开关电源、GPS、GPRS定位器等。
电话:010-82934268
传真:010-82935570
联系人:范 涛
网站:http://www.ic-parts.com

网友C:
    qi ti cheng fen shi guan jian

楼主(2008-02-27):
谢谢两位同行的支持,推销产品的就不用费口舌了.

网友E(2008-07-04):
还是一楼的说的比较专业,我以前遇到的是分析室脏了。可以检查仪表看下

实在不行就找厂家

网友F:
如果尝试标定稳定,那么还是怀疑气体里面有杂质没被去除或者有干扰进入了。当然标定最好时间长一点。

网友G:
如果标定,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应该就是,有其他气体混入分析室了,考虑下除去杂质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