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功率电机的调试

楼主(2006-07-25):
斑竹:
  你好!最近定了一台英威腾315KW变频器。客户用于发电机,不知大功率电机调试要注意那些问题,请斑竹赐教!也请各位工控大虾支支招!谢谢!

网友A:
如果是调试的话,最好先不要带负载,免的在调试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把客户的设备再造成损坏,那样对那方都不好。

网友B:
楼主:您好!
谢谢您对我公司的支持!
对于大功率变频设备的调试和通用变频设备的调试过程大致一样的,只是设备功率较大需要更加细心些,以免出现意外。
1、变频器安装到位后,要检查一下外观及紧固状况,确保无异样。
2、连接电源线、地线,确认接线准确、紧固。
3、此时可以上电试试变频器基本状况及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4、连接电机线,确认准确、紧固。
5、变频器试运行,此时先给一个低速信号,观察电机的转向是否正确,方向正确后在逐步提升速度,注意观察输出电流的大小以及是否平衡。
6、调整参数到最佳。

大致如此。。。。

网友C:
补充一点:调试时最好低频空载运转,为了安全,大概没问题后再高频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