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 支持FUJI F系列的PLC,不知道是否也支持SX SPH系列PLC呢?

楼主(2006-07-25):
citect 支持FUJI F系列的PLC,不知道是否也支持SX SPH系列PLC呢?

网友A(2006-12-20):
The TCP_IP method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FUJI MICREX-F Series Ethernet Interface Module, manufactured by FUJI Electric, uses the MICRXNET protocol, over Ethernet.
The driver aims to support the FUJI Micrex-F Series PLCs that could work with FUJI FFU170B or NC1L-ET1 Ethernet communication module.  Specifically, target devices for this driver are:

n FFU170B, which is Fuji Micrex-F Series Ethernet Interface Module and could be used with F120S / F140S / F150S, FDL120A, FTL0101H Series PLC.
n NC1L-ET1, which is FUJI MICREX-F Series Ethernet Interface Module and could be used with F70 / F70S Series PLC.
Using the TCP/IP method of communication (Ethernet 10Base5 / 10Base2 / 10BaseT) you can connect to single FUJI MICREX-F Series Ethernet Interface Modules or to multiple FUJI MICREX-F Series Ethernet Interface Modules as in the following diagram. The FFU170B (or MC1L-ET1) is mounted on the base of the Micrex-F F120S / F140S / F150S / FDL120A FTL010H (or F70 / F70S for NC1l-ET1), connects the PLC to the Ethernet Lan. The modules use standard TCP protocol to exchange data with other nodes (such as CitectHMI/SCADA PC).

CitectSCADA Driver Help. Copyright ?2004. Citect Pty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网友A:
The TCP/IP method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Micrex-Sx Series PLC, manufactured by Fuji, uses the MICREXSX protocol, over Ethernet.  Using this method you can connect to single or multiple Micrex-Sx Series PLCs as in the following diagram:

CitectSCADA Driver Help. Copyright ?2004. Citect Pty Ltd.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