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请问:触摸屏有GP37W2-BG10-24V的型号吗?

楼主(2006-07-25):
pro-face触摸屏不知是否有GP37W2-BG10-24V的型号,若有的话和GP37W2-BG41-24V有什么区别,可以替换使用吗?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在此谢谢了!!

网友A:
传说有BG11而没有BG10...

网友B:
10是没有的;
11与41只是对应的认证不同,不需认证的话可以通用;

网友C:
GP37W2是专么给台湾和大陆搞的,所以10应该是没有
不过你是不是看到的是GP37W3?

楼主:
谢谢各位,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