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油机节能

楼主(2006-07-25):
请问抽油机节能是什么原理?需要反馈什么信号吗?如不需要,变频器根据什么来调节,调速了是不是影响产油效率?常听人说可以提高效率,可还是不东是什么原理?拿位高手可以赐教一二?谢谢!

网友A:
略知皮毛,解释一下,不知对错,不要见笑:
(1)变频器:必加能量反馈,变频为2段速,需加位置开关。下行慢上行快,一般 老井用的多。提高效率=下行慢下,等井底油多快提。
(2)节能软起动器,直接接上即用,无需改动,提油时输出电压高,反之。
(3)我做的抽油机节能全是以上2种。可参考---http://free.ys168.com/?ruanqidongqi

楼主:
谢谢“软起”的帮助,可是我还是不怎么明白,客户说把频率调低了,转速慢了,在单位时间内的冲次就少了,这样单位时间内的出油不就少了吗?我对这个问题还是不知道怎么回答的好,望各位多指教!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可以帮助吗?这个问题我实在是比较模糊,现场应用一般能达到20%的节能,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是就是不懂这个原理。

网友A:
一般 老井用的多(贫油井)----------------冲次再快,井渗油出的慢,空抽,所以冲次就少些.富油井一般用节能软起,不改变冲次.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