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性能稳定的编码器!

楼主(2006-07-25):
各位朋友:
    不知道那位现在正在用编码器,要求必须在温度在零下20度到55度之间性稳定,我现在用的标的是55度绝对没有问题,实际在40度左右就很不稳定了,用于汽车系统上,希望大家能给帮帮忙!

网友A:
就怕你没钱!我代理的编码器,在-40摄氏度~+50摄氏度绝对没问题,还有,我代理的编码器最大能接受200g的加速度冲击而安然无恙!合同上给你标注:达不到要求退货!感兴趣给我发信息!

网友B:
哎,现在-20℃--55℃很多呀,欧洲的编码器都能达到这个水准,不过价格比国内的高很多,我现在代理的法国BEI-IDEACOD编码器工作温度能达到-40℃--100℃,有需要联系我!

网友C:
编码器用在车载系统上除了你的温度要求在-40摄氏度~+50摄氏度外;还要看你的车载系统对编码器机械方面的特性及安装形式。

网友D:
目前国外汽车系统的编码器,较多的是用Canopen的输出或RS485输出,温度的要求是-40度--80度,55度是不够的!汽车系统在夏天的时候温度会很高。另外,汽车在移动,没有固定的接地系统,发电打火干扰会很大,故此,较稳定的应该选择绝对值的Canopen或RS485输出型的。我公司为国内较多车载配编码器,有民用的,也有军用的应用,欢迎来电:上海精浦机电021-32031167

网友E:
此类编码器很多,Lika,SCACAN,等都有,canbus通讯,-40℃-+100℃工作温度范围。

QQ:329360862

网友F:
工业用的编码器很多都可以达到-40-120度.

如要资料,请联系:
E-MAIL:710GUANG@163.COM.

网友G:
汽车上系统上是不是有抗震这点啊?你可以登入我公司的网站www.ayan-sh.com上面有具体的编码器资料。相信一定给你有点帮助。

网友H(2018-04-13):
汽车上要求高,工作范围至少应该保证-40到15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