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能够控制加热时间段的温控器

楼主(2006-07-25):
比如说先100度加热1个小时,然后升温到200度再加热1个小时,最后停止。
升温的快慢可以不要求控制,程序完后最好能给出报警。
温度范围:常温~+400度
精度:+/-1度
pt100输入,继电器输出。其他没什么特殊要求。
请各位帮我推荐几款好的产品,谢谢!

网友A:
向你推荐宇电程序型仪表AI-708PAL1L1型 如有疑问来电咨询。附图解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宇电自动化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
你这属于加热曲线得控制,各大仪表厂都有辞工能,当然老外得贵
比如横河得5000多

网友B:
对别人的表不太熟,只能向你推荐我们的了。
我公司的XSC9产品可做30个程度段控制你每个时间段
需要控制的温度,采用16位A/D转换器,精度优于0.2%,
控制输出方式也比较灵活可根据你的具体要求选择
有需求的话请致电:010-62562764或登陆:www.kltc.com.cn

网友C:
按你的要求是在程序结束有事件输出,用有事件输出功能的程序表就可以.一楼的表就可以实现

网友B:
楼上是宇电的吧?

网友C:
做生意嘛

网友D(2006-11-08):
欧陆低端3204/3208/3216和高端3504/3508都可以实现,我们现货提供,欢迎联系!021-56531600-212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