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功率与其线圈直流电阻的关系?

楼主(2006-07-25):
电机功率与线圈直流电阻的关系是什么?
是电机功率越大,线圈直流电阻越小吗?
谁有电机功率与线圈直流电阻的关系表?或在那里能够查到?
期待能够得到解答!!!!!!谢谢!!!!!

网友A:
马达功率越大,电阻越小,是这样的,但是你要是想量电阻就能确定电机的功率,似乎不太可能吧。

如果一台马达,你不知道它的功率,可以空载试车,量电流和转速,差不多就能确定它的极数和功率了。
或者数以下绕组的极数和匝数也可以查出来的。

网友B:
电机功率越大要求的电磁线就越粗  是不是?  电磁线越粗  电阻就会小是不是?

网友A:
差不多是那样的吧,还有匝数也不同,还有不同极数的绕组不一样,有很多因数的.

网友C:
应该是那样吧

网友D(2006-08-25):
请教民工兄弟,知道电机电流和转速怎么计算功率的?谢谢!

网友E(2009-04-22):
谁有准确的答案或者相应的规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