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原因:电机电流过大

楼主(2006-07-25):
一台潜水泵,启动后电流超过额定值近一倍。提出后,叶轮无卡现象,活动自如。测量对地绝缘,正常。

网友A:
是不水泵的逆止阀门不好
造成水泵启动的负载过大!

网友B:
扬程太低.

网友C:
楼上的几位都说错了,主要原因是因为水泵扬程过高,比如说该水泵扬程为50M,当泵出口未装阀门时,泵出口压力就会降低,水泵的流量就会超过额定流量,水泵负载增大了,电机电流也就大了,
 具体解决办法:关小水泵出口阀门,电流就会下降,适当关小,让电机电流在低于额定值即可!!
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QQ121039717

网友D:
我觉得楼上说的都带有点可能性!都试试看吧!

-------------------------------------------------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3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

网友C:
 楼上的几位都说错了,主要原因是因为水泵扬程过高,比如说该水泵扬程为50M,当泵出口未装阀门时,泵出口压力就会降低,水泵的流量就会超过额定流量,水泵负载增大了,电机电流也就大了,
 具体解决办法:关小水泵出口阀门,电流就会下降,适当关小,让电机电流在低于额定值即可!!
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QQ121039717
  这种问题只要是学过化工原理的人都知道,不用找其它原因,我在工厂里工作时遇到过多次这样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看一下化工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E:
不对!根据水泵曲线,电机的流量减少,扬程应该升高

网友F:
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G:
如果你确定水泵本身无任何质量问题的话,那么就可以肯定是扬程的选择问题啦,养成选择不够或者余太多都不行,电流都会增大.

网友H:
不完全同意hbzycs的观点,因为潜水泵其实就是单级离心泵,理论扬程为10米,人为扩大其扬程,能增大其负载,但不是决定因素。qianjin所说现象可能还是潜水泵电机内部问题,如绕组扎间绝缘低等问题。

网友C:
即然你不信,我也没办法,我当初毕业时到工厂去上班,就因为这个问题,工厂里工作的几十年的几个工人和干部也不信,最后我通过关小出口阀门,问题就解决了,没一个不服气的.
  比如离心泵的扬程为50M,那么,如果在泵进口没有水压的情况下,泵出口的压力约为0.5MPA,如果你的泵出口压力低于这个压力,离心泵的流量肯定超过水泵的额定流量,那么电机负荷增加,电机电流肯定会大,潜水泵,因为放入水中后,泵的进口也就有了压力,那么泵出口压力就应该为: 泵进口压力+泵的扬程 ,所以说,合理选择水泵扬程,才能达到正常工作.
   如果你的扬程选的太高,而实际上用不了这么大,那么必须要通过调节出口阀门,把泵的流量限制在额定流量内,否则电机电流肯定会大.
   我以为工作的厂子有上千台水泵,出现这种故障都是这样解块的,如果哪位不信可以去做个试验,如果我说错了,那就是<<化工原理>>讲错了!!!

网友I:
我去试试看,朋友们

网友J:
  这种情况在我们单位也出现过!!!!

网友K:
 HBZYCS 是对的

以前化工厂对于泵的操作规程是这样的,出口阀全关,然后启动泵,再将出口阀打开。

上一楼的帖子不是我发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L: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水池里的水太脏,潜水泵的滤网被脏东西给堵筛了。

网友L:
根本问题是水泵的负载太大

网友M:
轴头螺冒松动会出这些问题

网友N:
张了见识

网友O:
不过如果端盖轴承磨损过大,造成转子偏心的话也会增加水泵电流。

网友P:
负荷过大,一是水泵自身原因,二是负载原因,查一下就行了.

网友Q:
“主要原因是因为水泵扬程过高,比如说该水泵扬程为50M,当泵出口未装阀门时,泵出口压力就会降低,水泵的流量就会超过额定流量,水泵负载增大了,电机电流也就大了,
 具体解决办法:关小水泵出口阀门,电流就会下降,适当关小,让电机电流在低于额定值即可!!”

-------------说的对

网友R:
很可能就是流量太大造成的电流超标

网友S:
流量增大,电机负载增加,电流增大.水泵出口口径变小或加装调节阈调小流量,电机电流就降下来了.

网友T:
就是流量的问题,HBZYCS说的对。一定要把流量和扬程搞清。

网友U:
同意HBZYCS的说法

网友V:
高扬程的泵泵低扬程就是如此的。为啥?你想想就知道了。

网友W:
同意HBZYCS的说法.

网友X:
一台潜水泵的出水:
     流量×扬程 = 定值
扬程由水泵工作现场确定,流量:
         水管截面S×水出口流速v = 流量
这样水管截面S:
         水管截面S = 定值/扬程×水出口流速v
电流大小与定值正比关系,现在是电流大一倍,所以只要将水管截面S缩小1/2,出水流量缩小1/2,电机电流就会减小1/2,恢复正常额定值。
结论:水管太粗,截面太大,换细的管子,截面比原来小1/2。

网友Y:
听了大家的讨论,又让我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Z:
呵呵,很正常呀,我见过好多,主要是台州产的单相潜水泵,外观好看,空机运行电流接近额定电流近一倍。问经销商,答曰:泡在水里能降温的,怕啥?

网友AA:
流量的问题 ,负荷过大

网友AB:
TO: HBZYCS
   你好:
   我试了下我们厂的水泵,把出口阀门关小,电流是变大了而不是变小,我试的这个水泵只有2.2KW,水只用泵到2米高,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和你说的不一样,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AC:
电机的问题,出线端引出线跳线有误.

网友AD:
电机是否有匝间短路?

网友C:
TO 三级管
   你好!首先要看看你的泵是不是离心泵,我们在上面讲的理论只适用于离心泵,离心风机,如果是齿轮泵\螺杆泵之类的正位移泵,则不能使用上面的操作方式!
   如果确认是离心泵,那么你可以试着把出口阀门完全关闭,看看电机的电流是会下降还是会增加,如果完全关闭后电机的电流还是很大,而且泵运转灵话,那一定就是你的电机有问题了.

网友AE:
主要原因是因为水泵扬程过高,比如说该水泵扬程为50M,当泵出口未装阀门时,泵出口压力就会降低,水泵的流量就会超过额定流量,水泵负载增大了,电机电流也就大了,
 具体解决办法:关小水泵出口阀门,电流就会下降,适当关小,让电机电流在低于额定值即可!!
此同志说的很对,我也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B:
  TO: HBZYCS
   你好:
我试的是个离心泵,扬程是十多米,实际泵水只用泵2米高,电机额定电流是4A,正常工作时,阀门全打开,电流是2.2A,如果把阀门全关闭,电流反而会升到2.7A.     我想可能是我的这个水泵没有全负荷工作,出现的电流变化情况和全负荷工作时的不一样,不知是不是的,没有条件验证一下

网友C:
TO: HBZYCS
   你好:
据我分析,你的电机可能速存在问题,水泵出口阀门全开时电流只有2.2A,额定电流是4A,会不会因运行功率没有达到额定功率,电机的功率因数非常低,如果电缆规格不够,电网的无功率较低,会不会出现你所说的现象.
  还有一点,你的水泵扬程10米,现在泵送到2米高处,如果出口阀门全开的话,电机的流肯定是要超负荷的,不可能在2.2A,你在检查一下,泵出口管道是否合适呢,电流表存不存在什么问题,我所说的理论在十几KW至几百KW的水泵中都用过,没有出现你所说的那种问题.

网友AF(2006-08-25):
学习了,hbzycs兄能否给我们再介绍下“化工原理”?谢谢!

网友AG:
我也想了解化工原理

网友AG:
期待化工原理的介绍

网友K:
化工原理第一章好象就是讲离心泵
然后有贝努里方程关于流体力学方面的
不过重点好象是精馏塔
下册好象讲分离工程,包括旋风分离器,结晶等等
自动化控制好象没有讲
基本上忘了.不过学过化工原理对搞过程控制确实有帮助, 特别是对流量检测这块.

网友C:
各位朋友,不好意思,这段时间比较忙,没有时间上网,楼上一位兄弟说的对,化工原理的前几单元讲的就是流体力学及化工设备的工作原理,如果哪位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

网友AH:
HBZYCS 是对的.我遇到过一台高压泵,调试期间没有关闭出口阀门,导致开机就过负荷跳闸,后来经过分析才明白。这类泵启动时都是先关闭出口阀门,启动后再打开该阀门。

网友AI:
把出口阀门关闭一些水泵内的压力不是会高吗?水泵负荷不就加重?

网友AJ:
下面引用由动力勇在 2006-9-10 16:05:00 发表的内容:
  把出口阀门关闭一些水泵内的压力不是会高吗?水泵负荷不就加重?
--------------------------------------------------------------------------------------------
是的.会高出额定很多的!尤其是有压的.

耷拉;

网友:
肯定是会高出额定的!

网友AK:
决定水泵是否过负荷的原因不是水泵的工作压力,水泵的压力增高只能对泵体和管道构成威胁,真正影响水泵电机电流的是水泵的流量,实验方法很简单,先关闭泵的出口阀门,然后启动水泵电机,待转动平稳后,边观察电流表边慢慢开启水泵阀门,这时电流值会随阀门的开启逐渐增大,关上阀门后,水泵的压力增高,没有流量电流仅仅是电机的空载加上泵体机械损耗所用的电流,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AK:
决定离心式水泵是否过负荷的原因不是水泵的工作压力,水泵的压力增高只能对泵体和管道构成威胁,真正影响水泵电机电流的是水泵的流量,实验方法很简单,先关闭泵的出口阀门,然后启动水泵电机,待转动平稳后,边观察电流表边慢慢开启水泵阀门,这时电流值会随阀门的开启逐渐增大,关上阀门后,水泵的压力增高,没有流量电流仅仅是电机的空载加上泵体机械损耗所用的电流,大家可以试试。

耷拉;

网友:
是水泵的负载太大

网友C:
楼上的,你那只是想法,可以实际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K:
下面引用由丁咚.在 2006-9-15 10:05: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小老头在 2006-9-14 22:22:00 发表的内容:
  …关上阀门后,水泵的压…
--------------------------------------------------------------------------------------------
小老头是对的.

网友AL:
水泵的流量越大负载越大,其功率曲线和流量成一定的比例关系,泵出口阀门全开的话,流量最大负载越大,全关的话相当于空载.
和压力没有直接的关系.
同意小老头和H的意见

网友AJ:
下面引用由丁咚.在 2006-9-15 10:05: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小老头在 2006-9-14 22:22:00 发表的内容:
  …关上阀门后,水泵的压…
--------------------------------------------------------------------------------------------
  真晕了..前几天我厂的4.0KW浆泵堵了阀门.不流浆//热继跳了呵.电流卡时以13A呵!!!!!!透阀后正常上浆.7A呵.....

.............................................

网友K:
下面引用由丁咚.在 2006-9-15 17:04: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丁咚.在 2006-9-15 10:05: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小老头在&a…
--------------------------------------------------------------------------------------------
离心泵被卡死与出口阀关是不一样的.
另外你的浆泵不会是离心泵吧, 应该是螺杆泵吧, 原理也是不一样的.
还有如泵粘度比较大的流体齿轮泵与离心泵也是不一样的,出口阀关死,其电流会一直增大,直到跳闸, 所以泵体就有安全回流阀.

网友AJ:
下面引用由lly在 2006-9-15 17:20: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丁咚.在 2006-9-15 17:04: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丁咚.在&nb…
--------------------------------------------------------------------------------------------
离心泵.你说的..也许吧.不清的..不过过流那是事实呵..//...

网友K:
    离心泵的叶轮高速旋转带动流体高速旋转, 由于泵体的机械机构,在出口的地方,速度急剧下降, 将大部分动压转变为静压, 所以在转速恒定和泵的机械结构不变的情况下, 其扬程(可以认为是出口压力)是恒定的. 关出口阀, 由于流体循环旋转,其压力不会持续升高.
    但如果被卡死, 其压力实际上是卡死物件的应力, 当然会持续升高最终跳闸.
    离心泵长时间将出口阀关闭运行也是不妥的,是因为大多数离心泵轴封是通过流体本身来冷却的, 如果流体长时间在泵内循环, 摩擦会造成温度升高, 而损坏轴封. (轴封如果有外部冷却系统例外).

网友AJ:
下面引用由lly在 2006-9-15 17:46:00 发表的内容:
      离心泵的叶轮高速旋转带动流体高速旋转, 由于泵体的机械机构,在出口的地方,…
--------------------------------------------------------------------------------------------
   泵是离心的....你说了一堆.我也没看出头绪.....//只知.保护跳时,查传动灵活.轮不卡.不出浆.超流..透阀后正常.呵呵........

网友C:
我们以上讨论的关小出口阀门的方法只适用于离心泵\离心风机,如齿轮泵\螺杆泵等属于正位移泵,不能使用这种方法.另外指出一点,完全关小泵出口阀门,泵的压力应为泵的扬程+泵进口压力,很多情况下泵的进口会因为水池等水位形成的压力,所以会看到泵的压力超过额定压力的问题.

网友AM:
我不明白这什么出口关小会降低电机电流呢?可否解释,想知道为什么?

耷拉;

网友AN:
同意HBZYCS的说法.

我也遇见过

网友AH:
其实离心泵可以比作一台发电机,只不过它提供的是水压,供水流量就是它的负荷。要降低它的负荷就必须降低它的流量,在水泵入口或出口加装阀门进行节流都可以。

网友AO(2006-10-11):
 龙居士:  引用
    其实离心泵可以比作一台发电机,只不过它提供的是水压,供水流量就是它的负荷。要降低它的负荷就必须降低它的流量,在水泵入口或出口加装阀门进行节流都可以。

网友AP:
我单位也出现过管道泵软启动报故障的现象,估计也和大家说的阀门开大了有关,我去试试!

网友AQ:
电机有问题吧.

网友AR:
    主要原因是因为水泵扬程过高,比如说该水泵扬程为50M,当泵出口未装阀门时,泵出口压力就会降低,水泵的流量就会超过额定流量,水泵负载增大了,电机电流也就大了,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处理方法关小水泵出口阀门,电流就会下降,适当关小,让电机电流在低于额定值
 如果是多级离心泵,
一看一下电机和泵轴的窜动位是不是太大了,处理方法更换底座上的制推轴衬,调好泵的窜动间隙,
二看电机和泵间隙是不是太大,会不会扫堂,处理方法更换相应的石墨轴衬,

网友AS(2009-03-28):
对:tjbamboo 关于“主要原因是因为水泵扬程过高,比如说该水泵扬程为50M,当泵出口未装阀门时,泵出口压力就会降低,水泵的流量就会超过额定流量,水泵负载增大了,电机电流也就大了,
 具体解决办法:关小水泵出口阀门,电流就会下降,适当关小,让电机电流在低于额定值即可!!”

-------------说的对
内容的回复:

严重同意!

网友AT:
过来学习一下,欢迎赐教

网友AU:
机械问题,“提出后,叶轮无卡现象,活动自如”,这种检查不能说明机械没问题,我估计电气方面没问题。

网友AU:
大家可以换位思考一下,作为一个设备产品,成批生产、设计,经过很多专业人员的校准,一个简单的潜水泵,不存在什么流量、管径、扬程方面的问题,大家不要把它向很专业的方向上想,作为低端用户,2个可能电气方面出问题就烧坏,机械方面有问题就过电流,拿到维修车间修就是了。

网友AV: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AW:
引用 网友AH:
关于网友C 是对的.我遇到过一台高压泵,调试期间没有关闭出口阀门,导致开机就过负荷跳闸,后来经过分析才明白。这类泵启动时都是先关闭出口阀门,启动后再打开该阀门。

玩的是轻载启动哈!

网友AX:
同意HBZYCS的说法,因为我公司是做水处理的,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AY(2009-09-16):
锅炉引风机运行电机电流过大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Z:
引用 网友AM:
我不明白这什么出口关小会降低电机电流呢?可否解释,想知道为什么?

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从2006年直到如今,还在议论。东方也很感兴趣,想从理论上分析一番,不知可否?

XW:人家都有实践经验,尚且不能统一认识,你用过潜水泵吗?有什么把握讲清楚?

东方:用是没有用过,但这没有什么关系,有人用过就行了,人不能事事亲身实践嘛。他们的经验就是东方的根据。

XW:那好。你讲为什么把出口堵牢,电机电流反而减小?

东方:你这个“反而”有点奇怪,但东方能理解,大概你设身处地想,如果把鼻孔堵住,呼吸起来肯定是非常吃力,怎么会反而轻松起来呢?

XW:就是啊!这和常理相反呀!

东方:这个比喻不恰当!水泵的结构并不相同,HBZYCS就强调潜水泵是离心结构,这点大概很重要,如果是其他结构,比如说是活塞式(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水泵?),结果就会相反。

XW:就算是有吧,会怎样呢?

东方:如果把活塞式水泵出口堵牢,那就和鼻孔堵住一样,工作起来非常吃力,电流也会增大。

XW:那还差不多……但离心式潜水泵有什么不同?

东方:离心式水泵没有活塞有叶轮,这是最大不同。离心式水泵出口关小时叶轮还是可以自由转动。

XW:那电流为什么会减小呢?

东方:离心式水泵出口关闭时,叶轮周围的水不再换新,就是原来的水高速转动,由于水的摩擦阻力较小,所以电机负载很小,电流下降。

XW:那打开出口为什么电流增大?

东方:打开出口,水不就出去啦!

XW:这不废话?水泵就是要出水呀!你说电流为什么会变大呢?

东方:高速水出去了,进来的是低速水,叶轮要把低速水加速到高速,就要花气力,当然电机负载就大,电流也就增大啦!

网友BA:
东方师傅说话真是太幽默了,o(∩_∩)o...哈哈

网友BB:
引用 网友C:
即然你不信,我也没办法,我当初毕业时到工厂去上班,就因为这个问题,工厂里工作的几十年的几个工人和干部也不信,最后我通过关小出口阀门,问题就解决了,没一个不服气的.
  比如离心泵的扬程为50M,那么,如果在泵进口没有水压的情况下,泵出口的压力约为0.5MPA,如果你的泵出口压力低于这个压力,离心泵的流量肯定超过水泵的额定流量,那么电机负荷增加,电机电流肯定会大,潜水泵,因为放入水中后,泵的进口也就有了压力,那么泵出口压力就应该为: 泵进口压力+泵的扬程 ,所以说,合理选择水泵扬程,才能达到正常工作.
   如果你的扬程选的太高,而实际上用不了这么大,那么必须要通过调节出口阀门,把泵的流量限制在额定流量内,否则电机电流肯定会大.
   我以为工作的厂子有上千台水泵,出现这种故障都是这样解块的,如果哪位不信可以去做个试验,如果我说错了,那就是<<化工原理>>讲错了!!!
--------完全赞成,我们公司也出现过这种现象,不过是离心式油泵,启动时一定把出口关闭,启动后再开启出口。

网友BB:
活塞式的就不能关闭出口了,要关闭进口,比如象活塞式空压机(功率大的)开动时内部有一个自动关闭进口阀门,当启动完毕后进口阀自动开启,正常工作了

网友BC:
看来水泵和气泵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啊!  学习了

网友BD(2010-06-04):
我们有一台循环泵电机,机械没有问题,电机没有问题,在运行中经常电流突生甚至跳闸,那位师傅能回答?

网友BD:
我们有一台循环泵电机,轴承,叶轮,电机,软起装置,都已更换,运行中电机电流仍然有突然升高.或跳闸的现象,请教那位师傅,帮忙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