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求助186梳棉机厚卷自停改进

楼主(2006-07-25):
我们用的是老梳棉机186H型,后卷自停还是原来那种行程开关的不灵敏也不好调整,不知道那位老兄能帮忙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返花自停吗?

楼主:
不是,是厚卷自停

网友B:
用红外光接收和发送装置

网友C:
改接近开关
南方好像有改接近开关的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用一个光电开关,外加一个弹簧装置,当厚卷时遮断光电开关,再将开关信号引出控制停机。因为没有机械触点,可靠性要高。

楼主:
能否说的具体一些,光电是什么型号的啊 ,如何加装弹簧 啊

网友B:
光电开关用H42B6,从网上搜一下资料,看看此元件的形状,你就知道该怎么弄了。

网友D:
其实改不改效果不是很明显,你要检查一下行程开关的安装及动程,行程开关安装要稳固,其动程应不大于1mm,如大于则可采用预压缩或更换。在一次设备检查中曾见过,在边缘处放一根棉条就可自停。

网友E(2006-09-26):
纺织技术上这类东东多啦,我厂用的是苏州电子元件厂的厚卷自停,效果很好。

网友F(2008-10-28):
对:芯片级维修 关于
最简单的办法:用一个光电开关,外加一个弹簧装置,当厚卷时遮断光电开关,再将开关信号引出控制停机。因为没有机械触点,可靠性要高。
内容的回复:
这种方法是不错的,但是光电自停很容易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