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磁

楼主(2006-07-25):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怎样用英国CT公司的MENTOR2对300KW的电机进行弱磁调试,都进行哪些工作,具体步骤是什么?

网友A(2006-09-07):
 弱磁启动的设置:
  1].设置参数(SETUP PARAMETERS)----励磁控制(FIELD CONTROL)
  -----励磁启动(FIELD ENABLE)选择启动(ENABLED)
  ----励磁控制方式(FID CTRLMODE IS)/选择启动(ENABLED);励磁控制(FIELD CONTROL)----磁场弱磁变量(FLD.WEAK VARS)----磁场削弱启动(FLD.WEAK ENABLE)/选择启动(ENABLED)。        ☆:    找到磁场控制菜单,然后找到FLD.WEAK VARS 菜单,在这个底下找到FLD.WEAK ENABLE把DISABLE改成ENABLE.然后在MAX VOLTS菜单中设定开始弱磁的电压,一般是额定电枢电压。在MIN FLD.CURRENT中设定最小弱磁电流  不小于10%.注意:磁场控制方式一定是电流控制,反馈一定要用测速或编码反馈。还有要在测速板上设定你要达到的最大速度电压
   或者可以用电脑软件修改参数(见下图):

 2].  找到磁场控制菜单,然后找到FLD.WEAK VARS 菜单,在这个底下找到FLD.WEAK ENABLE把DISABLE改成ENABLE.然后在MAX VOLTS菜单中设定开始弱磁的电压,一般是额定电枢电压。在MIN FLD.CURRENT中设定最小弱磁电流  不小于10%.注意:磁场控制方式一定是电流控制,反馈一定要用测速或编码反馈。还有要在测速板上设定你要达到的最大速度电压。
3]..  不使用测速电机,只要改变一下反馈源就可以了。
    把测速仪反馈改成电压反馈。设置如下:
   方法一:参数设置(SETUP PARAMETERS)----速度环(SPEED LOOP)----速度反馈选择(SPEED FBK SELEC)/选择电压反馈(ARMVOLTS FBK)。
   方法二通过电脑软件修改(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