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择

楼主(2006-07-25):
现在在做用伺服电机带动一圆盘,圆盘分40等份工作,速度在每分钟做150次等分,就是在0.4秒内做一次等分工作,还有启动停止。圆盘直径为500mm,厚为20mm,我因选多大的伺服电机才机以呢,是以什么条件来选伺服电机。

网友A:
建议选择转台,相关资料备索.
whqsky@126.com

网友A:
如果不打算选用转台或盘式伺服,完全依靠旋转伺服来驱动机构工作,请与我联系,将您的转盘材质告诉我,以便计算.
whqsky@126.com

网友B:
仅根据你现在的信息,如果满足转盘的惯量,则伺服电机必须带减速器,但是加了减速器,你的速度要比较难满足。大约应该在750瓦,3000转的伺服电机配1:10的行星减速器才可以满足要求。
具体情况请:
E-mail:jingfeng2004@sohu.com

网友C:
你好,根据你的要求,本人认为用500W左右的电机已经足够了,我可以为了介绍一套国产的直流伺服电机。那电机厂一向都是为美国一个品牌做OEM的,经过我4年多的便用觉得他们的品质都很好。

E-mail:dctczw@dynacitytech.com

http://www.dynacitytech.com/big/index1.htm

网友D:
訊息嚴重不足
盤面及承載的重量多少 分度的精度多少
上面提共的答案  還不知道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