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机械磨损

楼主(2006-07-25):
一执行件绕直径为3mm的轴(支架上)作15度往复运动,压簧复位。执行件与支架左右两侧紧密接触,
要求每天以1440分钟计算,一万次左右,执行件不能左右晃动,
请问:以怎样的材料通过怎样的热处理达到这样的精度?

网友A:
不理解你的机构
既然是绕支架上的轴运动 也就是说支架是相对固定的
那执行件怎么和支架左右紧密接触呢
关于磨损 主要看你的运动速度 然后选择摩擦副
一般要求一硬一软 材料选择如果不是在苛刻条件下工作
一般没有具体的规定 可以查看手册 每种都有说明及
许用状况  有的还会标明摩擦副的热处理硬度以满足
最佳工作状况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1.由于本人不能发表图形,且限于企业机密,也只能用示意图。
    其类似于生活中的双轮手推车,轮(支架)在两侧。
2.正如你所说,支架是相对固定的,执行件(相当于一杆状,长度上中心通孔,用于与轴配合。
3.在六点定位法中,必须定位五点,所以其轴向由支架定位。
 在工作中,假设杆有10M长(轴在正中央),杆的两端不能有任何的偏差。
4.此机构为击打式,打压其任一端动作,压力消失皆可压簧复位。 5.希望你能给个手册的网上出处,我这里没有任何的书本资料。

网友A:
具体结构怎样并不需要知道 不过凭感觉 要使一个运动件
作到没有任何偏差是极为困难的 而且又不能用磨损补偿
运动杆的尺寸又大 这样的设计估计以后工作中会出问题
资料图书书店里多的是 机械手册 五金手册等一般都有
相关资料 网上的没具体查过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你还能不能告诉我凸轮用什么润滑最合适,
很希望和你交朋友!

网友A:
凸轮用什么润滑
不好意思所学有限这个问题无法回答 这你得问润滑油厂
要选择合适的润滑 你至少得告诉他们工作温度范围和速度特性
我所知道的 一般高速用黏度低的以降低功耗 低速用黏度大的
以保证润滑 所以象发动机这种大功率 在高低速之间工作的东东
选择合适的润滑油就比较有讲究 油品好坏动力特性就是不一样

网友B(2006-09-14):
就是!给个简易图形,大家才可以帮你参谋呀!

网友C(2006-10-28):
转动部加上铜衬套,两端加上铜垫片并保证足够润滑;行吗?

网友D:
凸轮,外加高速运转,还是用锂基脂比较好一些.

网友E(2009-03-29):
摩擦副的一方表面,采用高分子减磨涂层。本身既耐磨,又可以保护对磨件,极少磨损【摩擦系数0.008】。只需滴油润滑。请参考工控网‘降低磨损’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