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of servo

楼主(2006-07-25):
各位前辈好,我想向你们请教几个问题!

1.三菱mr-j2s的复合控制模式为什么有切换端子?

在一些喷涂设备的控制中同时要对位置和速度进行控制,但是为什么要用到切换呢,难道就不能同时以两个工作模式运行?

2.位置模块有什么作用?一个轴是不是没有必要用到?至少的同时控制两个轴,能实现插补功能,走圆弧等功能?

3.在可编程控制器控制伺服放大器的时候,我可以利用一些特殊的寄存器来实时记录已发的脉冲和未发完的脉冲。利用这两个寄存器我就可以不回零让机器在突然停机后继续准确的工作?我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

楼主:
我很想知道,请知道的回复一下吧。不要求全部由一个人回答,谢谢!

网友A:
3不对,至少在突然停机和完全断电期间,还在发脉冲,但是没有形成运动。

楼主:
to:  zdming
             谢谢你
       但是我在利用步进电机做定位控制时,就是用这个办法实现的。这是不是步进和伺服在定位控制的区别之一呢?

网友A:
如果伺服的编码器信号或者Z相信号不接入PLC,连接的只有脉冲信号,那么是伺服还是步进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脉冲形成运动,只不过伺服的分辨率很高,而且自己是闭环的,误差很小。

如果用的是增量示编码器,还是用零位开关吧!每次上电前先归零,工作中很准的。

网友B:
1、因为需要切换,所以由切换端子。
驱动器不可能同时按照两个信号工作。

楼主:
at first thank you !
++++++++++++++++++++++++++++++++++++++++++++++++++++++++++
下面引用由zdming在 2006-7-28 12:30: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伺服的编码器信号或者Z相信号不接入PLC,连接的只有脉冲信号,那么是伺服还是步进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脉…
--------------------------------------------------------------------------------------------
伺服电机上的脉冲信号要反馈给可编程,是不是每种工作模式都需要这样做呢?另外,如果是差分信号如何反馈给可编程?

楼主:
下面引用由zdming在 2006-7-28 12:30: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用的是增量示编码器,还是用零位开关吧!每次上电前先归零,工作中很准的。
--------------------------------------------------------------------------------------------

关于零位开关是怎么一回事啊?谢谢了,我是新手,问题太多了!

网友C:
1、两种控制方式接线、端子含义均不同
2、如果是位置控制,单轴也要用定位模块,它是用来发脉冲的
位置模块(或运动控制卡)→伺服驱动器j2s→电机
单轴或者运动不复杂,也可以用PLC

(这点我自己也还没有搞清楚,运动控制器和plc在控制伺服驱动器上,各自的优缺点???)

3、j2s是绝对编码器,可以在突然停机又上电后,再读一次编码器的位置应该就可以
用寄存器的问题在于,如果停电后,电机轴如果有转动,plc并不知道,如果还按停机时的位置来控制,将会出错

大概是这样吧,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学习ing

网友C:
零位开关应该就是原点,你控制的起点

楼主:
thank you jena!

3、j2s是绝对编码器,可以在突然停机又上电后,再读一次编码器的位置应该就可以
用寄存器的问题在于,如果停电后,电机轴如果有转动,plc并不知道,如果还按停机时的位置来控制,将会出错

++++++++++++++++++++++++++++++++++++++++++++++++++++++++++

我不知道怎么都编码器的位置,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零位开关定义的是机械上的原点,用于伺服清零,比如每次PLC上点的时候,或者在伺服出错的时候,尽量精确一些(可以用上z脉冲信号)。通过了设计阶段的调试后,在生产之中,机械原点一般都不是工作效率最高的等待位置,所以要在软件里设置一个工作原点。让设备在空闲的时候停在这个安全的位置,保证其他设备安全运行,又使自己尽快响应。

网友B:
伺服电机上的脉冲信号要反馈给可编程,是不是每种工作模式都需要这样做呢?
不一定,看需要。

另外,如果是差分信号如何反馈给可编程?
做信号转换或购买相应模块。

网友C:
PLC或位置模块读编码器的位置,需要特定的程序,这只能自己看书,我也帮不到你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Jena在 2006-8-1 8:34:00 发表的内容:
  PLC或位置模块读编码器的位置,需要特定的程序,这只能自己看书,我也帮不到你了
--------------------------------------------------------------------------------------------
是不是那个绝对位置才能做到啊?谢谢!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刘岩利在 2006-7-31 20:17:00 发表的内容:
  伺服电机上的脉冲信号要反馈给可编程,是不是每种工作模式都需要这样做呢?

不一定,看需要。

另…
--------------------------------------------------------------------------------------------

你说:不一定,看需要。是精度要求高的就要,不高就不要吧?

网友C:
j2s是绝对编码器,你要做的只是读取数值及判断
j2s说明书第15章有说明
也可以参考位置模块,或plc说明书

网友D:
j2s不是用的绝对编码器,他只不过有绝对位置功能,绝对编码器是不用备用电池的

网友D:
不要被小日本骗了,j2s在servo on时,会进行绝对位置初始化工作,也就是发位置脉冲,绝对编码器的运行圈数一般都比较少,是机械式的,价格也比较贵,而j2s要计圈数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