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AC马达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6-07-25):
马达用的是110V/AC~~~机械上是好的没任何卡死~~~~线圈的电阻也是好的和新的马达一样是4欧姆————线圈对外壳也是好的~~~但是一上电~~~马达就不转~~而且就像是被电磁给吸住一样~~用手去转也转不动(断电后手是转的动的),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什麽原因?是不是缺相。

楼主:
电源是好的~~~就是一上电~~马达不转~~而且你用手去转也转不动~~断电后用手是能转的而且转的很活络!!

网友B:
检查一下,轴有没有串动,有可能轴串动,导致电机电磁给吸住一样,其实应该是上电后卡四

楼主:
轴是有串动!!

网友C:
第一、检查电机是否带刹车。第二、可能电机轴有窜动,因为电机通电后转子周围相对是一个均匀的磁场如果转子有问题可能会导致转子卡死,而不通电情况下转动正常。

网友D:
什么电机?永磁?鼠笼?单相?三相?同步机?异步机?不是步进电机吧?介绍一下电机铭牌上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