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Hitech与PLC出现了大问题?

楼主(2006-07-25):
我用的是siemens PLC与HITECH PWS6600 通信时HITECH通信灯闪烁不正常,画面反应也迟钝。但是我把山洋伺服电机的驱动器上的CN1或CN2数据线任意拔掉一根,HITECH通信灯闪烁就正常,请大家来帮我来想想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典型的伺服电机对通讯的干扰啊!

楼主:
能说具体一点不!!有什么好点办法来解决

网友B:
很明显的干挠的问题,把伺副搬走了,肯定一点事情都没有了.

网友C:
布线规范一点;

楼主:
谢谢各仁兄!!搞定了,原来是从电源到伺服驱动器输入,这节电源线的滤波器坏了.

网友D:
需要伺服专用滤波器可以打我电话010-60306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