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FB41

楼主(2006-07-25):
请高手帮忙看一下:
在使用西门子315-2DP的系统中, 在使用模拟量PID控制中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只用PI,在调节时动作太慢,改pid参数作用不大,即在当pv与sp有大偏差时,只有比例起作用,频繁超调,积分好像不起作用,必须用手动调节开度使其到小偏差时,控制器才调节正常。
这个问题是否跟我们直接在ob1中调用含有FB41的fc2,并且没有初始化FB41有关呢?是否必须在ob35中调用FB41,在OB100中初始化FB41呢?
网上说当调节慢时可将积分初始化打开,FB41中I_ITL_ON ,I_ITLVAL具体该怎么使用呢?

网友A:
查看您的积分时间值是否设置过大,导致积分作用太小。

网友B:
为了采样,应该在ob35中调用,如果是流量控制用1s就行,压力用5s,当然可以短,你这时得采样时间不定,采样过快,系统肯定不稳

网友C:
可以加人前馈控制也就是前扰变量DISV

楼主:
请问 mccandhmi:
该如何加入前馈控制呢?
将pv与sv的偏差加系数处理后输入DIS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