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敏变阻器的结构及其作用?

楼主(2006-07-26):
频敏变阻器是干什么用的?其结构是什么?

网友A(2008-03-05):
百度一下,再说

网友B:
用于绕线电机转子回路降低启动电流使电机启动,感觉现在的中大型绕线电机用的越来越少了,用液体变阻启动器的多!

网友C:
1、“频敏变阻器”是变阻器;
2、“频敏变阻器”是根据通过其交流电的频率高、低呈现不同的电阻值改变电阻的设备;
3、是根据LC并联谐振时呈高阻特性的原理制成的;
4、例如异步电机启动时,转子电流的频率是50赫兹,当LC并联谐振时,呈高阻性,限制了启动电流,增大了启动电阻;
5、例如异步电机正常运行时,转子电流的频率是几个赫兹,此时LC处于非并联谐振状态,呈低阻性,电阻最小,等于将转子三相绕组短接,恢复三相异步电机的额定运行状态;
6、频敏变阻器可以直接传入转子绕组,自动实现变阻,省去了转子滑环、电刷,使绕线式异步电机的结构简单化;

网友D(2010-12-21):
WZR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 比频敏变阻器好多了,没有滑环碳刷之类的,省去了维修的麻烦,又省电。

网友E:
频敏变阻器有LC谐振吗?注意!频敏变阻器的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