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您好!求助Pro-face开机故障。

楼主(2006-07-26):
各位大哥:
    我有一问题不知其解,请多多帮忙啊!
    设备开机时:Pro-face人机报警,几秒后屏面显示:画面记忆异常;并且人机进入离线状态。
    此现象我大概查阅了Pro-face的用户手册,但我不敢十分肯定。请各位帮忙解释一下。
    另外,这种现象在几台机上都有,PLC(三菱QnA)此时显示Run 与user两相或Run.
    请各位大哥赐教!将不胜感激!

网友A:
直接找你的设备供应商解决。

网友B:
这种情况啊,我估计是因为你屏的程序不完整导致的,重新下载一次就可以了.

www.jinbiao168.com.cn

网友C:
换电缆试一下;

网友D(2006-08-25):
重新确定你的人机程式和你的GP设定,也有可能你的电缆连接不好

网友E:
如还有问题,告知具体错误信息和设备型号.

网友F:
重新传一下程序和系统。

网友G:
我以前也碰到这样的情况,请供应商来重新设置和传送画面就可以,检查通讯线也没有问题,大概就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H:
重新传一下就好了
强制传输系统

网友I:
好像是程序问题吧,重新传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