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泵正反转电流值

楼主(2006-07-26):
潜水泵正转电流大,还是反转电流大,为什么 ?能相差多少?

网友A:
正转时有负载,电流肯定大.

网友B:
这要看什么情况,如果将潜水泵进出口都没入水中,电流是一样大的,但正常情况“书包”说的对。

网友C:
如果两端都不放到水中,我想电流也是一样的吧?!!

网友D(2006-08-25):
这个问题我想不那么简单吧?俺就遇到过一次,潜水泵在反转时也能出水,但出水量小,且电缆发热厉害,说明电流大。改为正转后,出水量大,发热现象消失。原因我也说不清,希望大家继续探讨,把这个帖顶起来。

网友E:
对,潜水泵看正反转看出水量和电流。严重支持换灯泡的

网友F(2008-06-15):
我也遇到过,反转时电流大,出水量小.而正转时电流小,出水量大.

网友G:
一般者是正转电流大点,反转小点吧.

网友H:
没错反转电流大,正转电流正常.

网友I:
你可以自己 做个实验啊

网友J:
今天上午 刚碰到的情况 ,潜水泵的功率是7.5KW,第一次 运行时电流 25A,流量19立方/小时,很明显 超额定电流 ;第二次将相序调整,电流15A,而流量变成了39立方/小时.可见,潜水泵发转时电流大,而流量小 ,大家以后注意这个问题 .但是,为什么反转反而电流大呢?

网友K:
以数据说话,支持“别墅”。

网友L: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看一下离心式单级和多级泵的结构,一般分开式,闭式与半可、闭式三种结构形式,

网友L:
但是,为什么反转反而电流大呢?      不是所有的,要看泵的结构形式

网友M(2009-04-29):
引用 网友K:
关于以数据说话,支持“网友J”。


我有个问题问问游客们

7.5KW潜水泵的匝数是多少圈

线径:1.5mm

接法:Y

槽长:19.5cm

匝数是多少呀

网友N(2011-03-19):
我的潜水泵是反转时电流大,出水量小。

网友O(2011-08-11):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就是反转的时候比正转到时候电流要大,而且水泵还会有噪音,出水量明显减少。但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不要说应该怎样,因为我们都是在现场实际测得的数值,希望大家能帮助我,谢谢

网友P:
没注意过这方面的问题。  路过看看

网友Q:
潜水泵反转电流大是肯定的,这与潜水泵的机械结构有关系。潜水泵的底部有一个平面推力轴承承担着正常上水时水力产生的向下的推力,防止叶轮与泵体摩擦。如果水泵反转,则水力产生的推力有一个向上的轴向反分力,这个分力有推动叶轮向上的运动的趋势,导致叶轮同泵体相摩擦,所以电机的电流较大。同样道理,如果潜水泵实际使用的扬程远小于水泵的额定扬程,泵电机的电流同样会增大。

网友R:
工控追求;果然厉害!佩服!顶!

网友S:
引用 网友Q:
关于潜水泵反转电流大是肯定的,这与潜水泵的机械结构有关系。潜水泵的底部有一个平面推力轴承承担着正常上水时水力产生的向下的推力,防止叶轮与泵体摩擦。如果水泵反转,则水力产生的推力有一个向上的轴向反分力,这个分力有推动叶轮向上的运动的趋势,导致叶轮同泵体相摩擦,所以电机的电流较大。同样道理,如果潜水泵实际使用的扬程远小于水泵的额定扬程,泵电机的电流同样会增大。

在潜水泵无机械故障情况下,在电压正常情况下,轴功率越大,电流越大,即出水量越大,电流越大。潜水泵反转一般情况下是出水的,只不过出水量小罢了,至于转子上升导致叶轮上升与泵体摩擦,可能是个别现象,是否有轴向反分力有待研究。

网友T:
引用 网友A:
正转时有负载,电流肯定大.

网友T:
潜水泵反转一般情况下是出水的,只不过出水量小罢了,至于转子上升导致叶轮上升与泵体摩擦,可能是个别现象,是否有轴向反分力有待研究。

网友U:
潜水泵在反转时电流大,出水量小,反之正转时电流小,出水量大。

网友T:
潜水泵反转一般情况下是出水的,但是效率低,损耗大,电流反而大,也是可能的!

网友V:
引用田封自动化的留言。

  他分析的很对,潜水泵反转时的确有个轴向的分力,这也正是潜水泵用推力轴承的一个原因。潜水泵用的是推力球轴承,就是为了减小这个水泵运转时的轴向推力,减小、防止摩擦泵体。

网友Q:
引用田丰自动化 内容的回复:

在潜水泵无机械故障情况下,在电压正常情况下,轴功率越大,电流越大,即出水量越大,电流越大。潜水泵反转一般情况下是出水的,只不过出水量小罢了,至于转子上升导致叶轮上升与泵体摩擦,可能是个别现象,是否有轴向反分力有待研究。

您好;欢迎您加入探讨。如果可能的话,您可以将一台新的潜水泵使其运行在反转的工作状态,待工作一定时间后您停掉泵,把泵拆掉观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W:
他分析的很对,潜水泵反转时的确有个轴向的分力,这也正是潜水泵用推力轴承的一个原因。潜水泵用的是推力球轴承,就是为了减小这个水泵运转时的轴向推力,减小、防止摩擦泵体。

网友X(2012-09-08):
今天碰到一个状况,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潜水泵电机功率不明,运行时不出水,测量电流6.8A左右,调相后电流为7.7A左右,出水了。我有点不明白,反转不是电流大,水流小么,那我这种情况那种是正转,哪种是反转?

网友Y:
对:changyuzl关于今天碰到一个状况,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潜水泵电机功率不明,运行时不出水,测量电流6.8A左右,调相后电流为7.7A左右,出水了。我有点不明白,反转不是电流大,水流小么,那我这种情况那种是正转,哪种是反转? 内容的回复:

看结果了,出水为证。

网友Z(2014-05-08):
你查看一下,是否是存在软堵塞,当调相后,堵塞被冲洗掉,反转,虽然水,但是水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