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求助:ABB变频器的输入端电阻

楼主(2006-07-26):
请问大侠:ABB变频器的3个电源输入端与CU+或者CU-之间的电阻值是不是一样的,我用万用表量了他们的电阻,发现中间那相的电阻值要大一倍多,是不是整流模块坏了。这个变频器的故障现象是这样的:在低速时,运行很正常,平稳,调到高速后,速度也平稳,但是几分钟后就会故障调开,由于设备回来时没有配面板,所以也不知道什么故障

网友A:
测量整流桥的好坏,通常不使用电阻挡,使用二极管挡比较好,这样就可以测量二极管的管压降是否在合适范围之内。

网友B:
TO:楼主
你用的是数字表还是机械表?
建议你拆开整流桥再量,除了楼上说的以外,用机械表1K电阻档量.
ABB经常坏整流桥
QQ:382039425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我用的是数字表,二极管档,就是会叫的那档了

网友C:
R3以上模块可以用二极管档,阴极放在UDC+上,阳极表笔分别放在U1,V1,W1,U2,V2,W2,管压降在0.5伏左右,同样把阳极表笔放在UDC+,阴极分别量,同样0.5伏左右

网友D:
请联系ABB售后服务中心。QQ313526354

网友E:
看情况,应该是整流桥坏了,相比较而言,ABB的整流桥故障率是有点高。

网友A:
我用过不少ABB的小传动,好像ACS400的整流器的故障有点高,但是现在的新产品ACS510/550的故障率低多了,感觉还不错!

网友F:
但如果AC相接有变压器,哪就是正常的,通常,很多变频器在输入端接有变压器,用以供风扇、控制电路等供电。测量时要断开变压器。

网友G:
多大的变频器?有可能是风扇的变压器,导致电阻不平衡。变频器应该没有问题,将参数回到工厂值,再设置电机的参数等。
http://www.lanyangauto.com

网友A:
实际上,对于ABB目前的标准产品ACS510/550,R1-R4与R5-R6,他们的充电方式是不同的,整流所用的元器件也稍有不同,这样如果直接测电阻,它的阻值是不一样的。
总的说来,采用电阻法测整流桥的好坏不是太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