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罗斯蒙特1700/2700质量流量计问题

楼主(2006-07-26):
本人最近使用一台罗斯蒙特质量流量计时出现"A102"报警(驱动超量程).流量计量程是0到800公斤每小时但是流量计流量超过300KG/H就报警.但不影响流量计测量和输出(属于低强度报警),请哪位大虾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A:
没碰到过

网友B:
我司专业代理和生产超声波流量计,从87年代理美国宝丽声产品一直到现在,近20年专注于超声波流量计,在该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产品技术和经验,您有这方面的应用可以联系我司上海办电话:021-64847470,在自动化仪表城www.gentos.com.cn

网友C:
首先:你的1700/2700是爱默生质量流量计的二次变送单元,你可能是一体化的,
A102是量程报警:可能是
1.量程过限,你应该不是这个情况
2.测量液体带气量大,在流量计内因为压力变化有闪蒸情况,
3.测量传感部件损坏
你可以以上3中方式去推理下,不行找爱默生服务.

网友D:
找我们看看吧,我们专做艾默生的服务的,我可以问问技术人员。

网友E(2011-04-06):
我厂艾默生1700质量流量计在运行中突然发生故障,无流量时变送器输出为12mA,并且一直保持不变(运行时也不变),状态灯也无故障报警,请教各位有无遇到过这种情况,仪表重新清零能够消除吗?

网友E:
无报警,证明流量计运行正常;变送器输出12mA.DC保持不变,说明变送器被指为定值输出。怎样检查流量计菜单:是否将流量计设成了电流校验功能呢? 谁有调试步骤怎么调呢 ? 高手 谢谢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