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温度先降后升问题原因求助

楼主(2006-07-26):
磨煤机起磨时磨机入口温度先下降,有时可以降到比出口温度还低,然后再慢慢上升,此过程中出口温度未下降.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这里先谢过了.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应从系统流程来分析温度的变化,能告工艺流程吗?帮你分析。

  我原单位电厂也有球磨机没有你说的情况。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宇电自动化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B:
先换一电阻体,如果现象依旧,考虑一下工艺原因

楼主:
磨机停时我先量了一下电阻信号,带线时(三根线,但是热电阻是两个接线柱)阻值波动且很大,(从95到150之间波动),但是电脑上显示温度数值不波动,这是为何?而我将线解开测量热电阻阻值105左右不波动,于是我换了一支热电阻,但问题依旧,这是为何,请各位大师帮尽快。

网友A:
   自动化显示仪表:能显示系统正常的数值;也能显示系统不正常的数值。在确认仪表没问题时就要从工艺系统来查原因。系统的不正常第一反应是有仪表显示报警来提醒操作工的。

   但是当系统不正常时操作工,总是在第一时间告之查验显示仪表,在工厂是个通病。

   记得有一次容器泄漏料液处于低位,温度传感器悬空,插入的深度够不到料液,反应的温度逐步偏高,操作工怀疑仪表坏了,经查仪表正常,设备底阀泄漏。

   记得在我现场时二台75吨煤粉炉刚检修完,二炉并立运行:运行工告之二台锅炉压力一样,流量不一样;流量表不准确,有时压力高的炉流量反而比压力低的流量小;

   热控认为仪表是正确,锅炉的主汽阀开的不一样,查验果真如此。

   记得一台锅炉要并炉运行,预热炉【主汽管温度】上不去操作工也是说仪表不准确不能并炉;

   经查主汽管预热排汽阀开了一次阀,二次阀没开温度上不去。

   此种情况很多,不一定是热控仪表的问题,你要帮操作工从系统检查。

   我们做热控的要对系统了解,知识面要广。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宇电自动化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
1.热电阻沿长线用芯屏蔽电缆.防止动力电缆干扰
2.两个接线柱接线时将两根短路引线一起接
3.上位机程序巡检周期大于温度温度变化周期.建议重启计算机

网友D:
我觉得应该从工艺方面查找原因。

楼主:
我也认为是工艺问题,因为现在车间的废气不好调节,操作工一时找不到原因.另外我们用的是三芯屏蔽线缆.但是带线时量阻值波动大,而电脑上显示温度不波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因,信号线有一段有点被烧焦,更换后正常.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E:
不太正常,可能是仪表有问题哦!
上海恒安特仪表济南办
张洋